自制有刷改无刷转换器

楼主(2009-02-10):
前面有人提到过lama有刷改无刷,因为调速已经集成在板上,要用个转换(器)线,25元一根,但没见有人说这个转换器的原理,很想知道.
据我所知,调速后输出的是个短脉冲或叫PWM来驱动电机,这个短脉冲是收到的信号与基准信号的差,调速器不像舵机有个位置信号返回,所以这个基准是固定的,那么,无刷调速器需要的原始脉冲如何得到,是不是反过来加上一个固定宽度脉冲的脉冲,不得而知,不过,无刷调速器一般都有一个自动适应油门的功能,在第一次开机时设定最大和最小油门位置就行了,从有刷到无刷需要转换的应该只是电平了,比如,2S的机子电压是7.4V,3S的是11.1V,只要转换到5V电平就行了,那这个转换器不就是用2个电阻分压吗,请有经验的朋说一下.
网上有卖什么接收机稳定器,保护器的也是大几十元的,其它就是一个大的电解电容器,其它什么都没有,买一只像ELNA,红宝石,松下等的高速大容量电解也就几块钱,这种经验应该多跟大家分享.

网友(2012-04-07):
我也想知道这原理图,我自己就做了一个电路板,能用但是效果感觉不理想,

网友:
也想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