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翼展的BF109,横滚的时不是飞行方向,总往一边偏,是因上反角的问题吗?

楼主(2009-02-10):
如题,正常飞的时候是直线。横滚的时候不是直线,总往一边偏。
请问:
1、是因上反角的问题吗?
2、是因 副翼转轴 在翼面下沿造成的吗?(转轴是下翼面的 贴纸)

楼主:
麻烦 高手出来解释下

网友:
ffff

可能是副翼量小了 转速太慢    加的副翼量试下

网友A:
机翼有升力的,如果滚转动作一开始就不给其他舵面补偿,偏转是正常现象,可以按照楼上的做法加大副翼的量,同时滚转前提高飞行速度,看看偏转是否会减轻。
像真机是为了像真而造,不是为了你做特技的精确度而造的,所以想完成精确的特技动作,舵面补偿是少不了的。

楼主:
哦,谢谢楼上各位的解释

我的 副翼幅度是有点小,加上翼展也长了点,横滚时间比较长。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翼有升力的,如果滚转动作一开始就不给其他舵面补偿,偏转是正常现象,可以按照楼上的做法加大副翼的量,同时滚转前提高飞行速度,看看偏转是否会减轻。
像真机是为了像真而造,不是为了你做特技的精确度而造的, ...

网友:
4楼说的好详细

网友:
横滚要配合升降和方向舵才能又直又不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