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OXTECH 出品- 风神FPV云台改下挂,机载高清DV拍摄,多视频多图!

楼主(2009-02-10):
最近论坛上的FPV气氛在几个兄弟的促进下成爆发性增长趋势,5imx俨然成为中国最专业的FPV论坛,多个技术贴的出现对于大家了解FPV是很有帮助的。鄙人学识尚浅,发不了什么技术贴,做一个设备安装演示贴,希望能起到添砖加瓦抛砖引玉的作用,能让更多的能人出来发更好的帖子。

首先,图片开道,起到引领全文的作用。

有些朋友不禁感叹自己显示器显示面积不够了,声明一下,这不是相机照片,而是视频的截图。怎么样,超过CCTV的效果吧。静态尚且如此,动态的就自己想象吧。
我们都知道,FPV的图像都是无线传输的,因此,分辨率注定超不过720x568(模拟方式)。因此,用来辅助驾驶没有问题,但是,用来作为专业航拍就捉襟见肘了。 因此我把风神滑翔机再次进行了改装,让它具备几万元的航拍机具有的功能,为此再次投入1500元左右。
下面介绍改造方法和设备:
风神滑翔机加了硬铝合金的大脚架,用于改造底部云台,防止损坏摄像头

原机的无线传输系统得到了保留,并进行了改装。

打孔,做水平运动的舵机

楼主:
用3M胶带在负责俯仰的舵机背面贴一下,舵机难看,影响大家胃口了

这样的固定方式很结实,不放心可以再用扎带固定一下。

安装好摄像头,难看了点

楼主:
由于云台已经转移到了机腹,因此,机舱里面又有了大量的空间,购置了一台AIPTEK AHD-1 高清DV ,可以拍摄1280x768 30fps的高清录像,先在机舱内做好防震,然后把DV放进去,盖盖子,拉两道皮筋,搞定。

摄像机具有AV out的功能,因此我使用了视频切换器将摄像头和DV的信号都接进来,用遥控器来切换视频,这样在FPV的同时,可以监视DV的拍摄角度。
这是优酷的低清晰度视频,VIMEO的高清视频实际上也是压缩到了720x568,并不会很清晰,高清摄像机真实效果还是看1楼截图。

Viemo有个高清HD视频功能,不过一周只能上传一个,我的一个测试视频已经占据了这个位置,只能下周再上传了先看非高清的准高清视频吧估计12:00可以处理好了。
http://www.vimeo.com/3152859

网友:
不错不错,这才符合这个板块的初衷,航拍爱好者。

楼主:
顺便秀一下新买的乌鸦,300元的空机,没有覆膜,自己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圈,也达到了加强效果。

看起来很小嘛!

再看看

乌鸦是我飞过的最好飞的三通机,精准动作,高速,稳定性好,能自动平衡。机舱内空间巨大。准备安装dragon OSD 进行自驾飞行,要比翼龙可靠的多。
缺点也有,就是电机不转了就会像石头一样往下落,很可怕,没有风神的滑翔能力,所以一定不要关动力滑翔哦。

网友A:
"缺点也有,就是电机不转了就会像石头一样往下落,很可怕,没有风神的滑翔能力,所以一定不要关动力滑翔哦。"

GLASS你是不是买到了水货乌鸦,这个无动力滑翔也不错的,我试过,全重1。5公斤时还有不错的滑翔性能,水货的翼型估计仿的不好吧?

网友B:
写的不错,学习了。LZ驾驶用什么输出设备?视频眼睛?

我试过视频眼镜,近视比较厉害,头感觉很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缺点也有,就是电机不转了就会像石头一样往下落,很可怕,没有风神的滑翔能力,所以一定不要关动力滑翔哦。"

GLASS你是不是买到了水货乌鸦,这个无动力滑翔也不错的,我试过,全重1。5公斤时还有不错的滑翔性能 ...

应该不是水货吧,我是和风神对比的,风神50米滑翔基本降2米的高度,乌鸦50米要掉5-10米的高度。而且我的电机设定了刹车了,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不错,学习了。LZ驾驶用什么输出设备?视频眼睛?

我试过视频眼镜,近视比较厉害,头感觉很晕。

对,淘宝800元的可变焦距视频眼镜,搭配头部传感器,感觉不错。还有一个120G的MP4用来录制和监视,4.3寸屏幕的。

网友A:
回复 网友C:

不用刹车阻力更大,另外我准备拆掉AIPTEK AHD-1的外壳和屏幕,只利用机芯和镜头,你看可否?是你先拆还是我来试?

网友:
之前跟你有过简短的交流,因为FPV的套装太多,自己也拿不顶注意,我想问一下你那开头图片所用的配套是什么?还有价格,谢谢!短信给我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用刹车阻力更大,另外我准备拆掉AIPTEK AHD-1的外壳和屏幕,只利用机芯和镜头,你看可否?是你先拆还是我来试?

拆了就不知道到底它处于什么状态了,不用拆,平时还可以用来拍录像,也没多重的东西,才150g而已,你随便哪个飞机都能带嘛。

楼主:
看好开头那套是高清DV拍摄的,不是FPV系统。这里只讨论技术,设备问题请发短信。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好,800元的可变屈光的眼镜哪里有卖啊,请给个链接,谢谢

楼主:
呵呵,顶到100楼就告诉哪里买的! 哈哈开玩笑了,那种眼镜可能停产了。。。

网友A:
视频看了,飞行摄像头装到了裤裆里了,  太有创意了,怎么感觉这款高清的成像不抵飞行监控的摄像头?是由于视频经过传输引起的质量下降吗?求解。

网友:
顶,此等技术贴,顶到死!

网友:
风神滑翔机   翼展多少 啊???????????? 哪买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视频看了,飞行摄像头装到了裤裆里了,  太有创意了,怎么感觉这款高清的成像不抵飞行监控的摄像头?是由于视频经过传输引起的质量下降吗?求解。

所以什么东西做什么用是很有道理的,FPV摄像头飞行是相当爽的,色彩饱满,清晰度高,而DV的AVOUT看来清晰度并不高,色彩也一般,不过录制出来的东西是相当OK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