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件和金属件我的一点看法g

楼主(2009-02-10):
关于塑料件和金属件我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都喜欢金属件,尤其在旋翼头组这边,我的意见是金属件未必好。

1、金属件在碰撞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轻微形变,而这样的形变很难恢复,或者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在直升机这样高速转动的地方轻微的形变可能带来整体精度下降,导致飞机难以控制。

2、塑料件的琴况就好多了,有一定的弹性基础,除非断裂,否则就可以继续使用。

3、而且在一些非运动关键的部位可以用胶水简单修复,比较方便。

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给你一个小金属杆,用手轻微扳弯,然后让你恢复原样,我估计很难!

所以我想新手不要一直追求金属结构,等等。

网友A:
小机器还行,暴力机器用塑胶件在空中会变形。金属的硬度高,才能抗住特级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机器还行,暴力机器用塑胶件在空中会变形。金属的硬度高,才能抗住特级飞行。

完全同意,同时要说一下,如果不合格的铝合金同样会产生形变,而且是无法恢复的。可能比塑胶还要惨。

如果是整装机(原厂),其强度一般符合该机器的动作能力。另外一个新手要多久才能学会暴力呢?同时在学的过程中又有多少次小磕小碰呢?

所以新手强烈建议入原厂塑胶机和原厂模拟器。

网友:
金属件无非就是精度能高一点,副厂的就难说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关于塑料件和金属件我的一点看法

很多人都喜欢金属件,尤其在旋翼头组这边,我的意见是金属件未必好。

1、金属件在碰撞的时候可能会发生轻微形变,而这样的形变很难恢复,或者难以恢复到原来的状态。而在直升机 ...

轻微变形,对付悬停\小航线这些新手要学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塑料件只要炸,必定就有断的,别以为塑料是橡胶!如果有副厂大规模做配件,用塑料确实便宜,但是,只有原厂做塑料件,产量还少,所以不见得便宜!

网友:
这个观点的着眼点不一定正确

网友:
大家看看,日本质量好的机器有多少是金属件??? 当然啦,成本也是一个原因。

网友:
不是很同意:在北方,塑料机件炸机必碎----我因此换了金属件(我之前是YT450XL)
金属件飞的省实际比塑料件省钱:65MG正常状况,只要不是严重炸机,飞一年没问题(我的65MG 3颗已经超过一年),但55炸机一次基本一定扫齿,每个55就100米,两次就超过65MG了,我最多一次,一年换了至少7个的55
个人认为:在北方,旋翼头、尾波最好是金属的,其他也就无所谓了-----看自己的实力了

新手可以先用塑料件,一年后,塑料件磨损也差不多了,再换金属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微变形,对付悬停\小航线这些新手要学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塑料件只要炸,必定就有断的,别以为塑料是橡胶!如果有副厂大规模做配件,用塑料确实便宜,但是,只有原厂做塑料件,产量还少,所以不见得便宜!

这个说法我赞成,其实塑料也是有很多好处的,有时炸机后就是要有东西断裂,才能吸收炸机时产生的能量的。但是生产塑料件的厂并不多,并且价格也贵,同比下来,当然不如金属的好了,如果你一个大桨夹两块钱,一个小齿轮一毛钱,有大量的便宜塑料件,我一定用!我用二十块的舵机,每炸必扫齿,并且只扫同一个齿,其实那个小齿轮成本不到一毛钱一个,偏偏要一买就是一套,六七块钱一套。这样下来当然不如用65MG这样的贵舵机了,如果厂家把那个小齿轮一两毛一个,大量出来卖,我就喜欢用。炸机后舵机扫齿其实也不是没好处呀。齿扫了,电机就不会烧,电路板就不会烧,不用在电机和电路板上花大成本。能量冲击都让扫齿给消除了多好。

对高手说,玩高级花样的,当然还是金属的好,必竞精度和强度摆在那里。

对新手来说。关键还是价钱问题。同样的炸机频率下,用金属的比用塑料要省多了。

网友:
其实高精度高强度的塑料件不是不能做出来,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大量劣质塑料制品充斥市场,使得人们对塑料产品的印象很差.而对于小众化的模型产品来说,花大价钱开上一套高品质的塑料模具虽然可以做出高精度的零件.结果一摊上模具费价钱基本上和CNC产品已经差不多.同样的价格一个是金属CNC,一个是注塑,你选哪个?所以一般厂家是不会开高精度塑料模具的.除非有足够的产量支持,塑料配件的优势才能体现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轻微变形,对付悬停\小航线这些新手要学的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
塑料件只要炸,必定就有断的,别以为塑料是橡胶!如果有副厂大规模做配件,用塑料确实便宜,但是,只有原厂做塑料件,产量还少,所以不见得便宜!

塑料件因为要开模,一般副厂不会去做,不合算。这样只剩原厂的塑料件,价格就很贵了

网友C:
lz还是比较见识少
不要说拉杆了,前辈们的主轴横轴弯了,都能搞直,而且是笔直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lz还是比较见识少
不要说拉杆了,前辈们的主轴横轴弯了,都能搞直,而且是笔直的

你说的是个别人吧, 你能搞直吗?

有条件和技术的人不要说搞直,整架都可以做出来,那能说明什么呢

网友:
ls,请阐述你自己的观点,不要问我问题

网友:
新手可以先用塑料件,一年后,塑料件磨损也差不多了,再换金属件

支持

网友:
同样的价钱我选金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