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对lama的干扰

楼主(2009-02-10):
经测试,在电直待机的情况下,在旁边拨打电话,舵会乱动。所以请各位注意安全。

网友:
谢谢LZ的分享!
手机、对讲机等会发射电磁波的电器(设备)靠得近,当然有电磁干扰的,这是正常现象,除非是数码的控能避开这个现象。

网友:
汽车也有影响

有些型号的汽车对lama也有干扰,我好几次遇到。

网友:
对讲机也有干扰。。。

网友:
手机干扰力很大..
就算是PCM二次变频也抵挡不住放在旁边正在拨号或打电话的手机...

2.4G基本不会受到干扰..和接受机贴在一起的话还是会有干扰

以上我都试过

网友A:
我今天试过把控的天线接触金属沙发腿 ,边上004瞬间发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今天试过把控的天线接触金属沙发腿 ,边上004瞬间发疯

不奇怪!天线碰到其他金属体后,产生了微小的放电和电磁场发生变化后的结果。

网友:
好像笔记本也会干扰,昨天放到本本附近也发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