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NC泡沫切割零件终于到齐拉!

楼主(2009-02-10):
历经一个星期的努力我的CNC泡沫切割零件终于到齐拉!看这一堆又高兴又发愁,可能还要组装几天!

刚到的有机玻璃零件

全部零件

网友:
哈哈,我做这样时都同上面两位人兄研究过,估吴到楼主一发楼,我地三个就到齐比意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呀現在出現 Y軸固定不穩 現在改圖中

网友:
火舞···说实很多人都是用这机的时间比做这机用的时间少啊!!!
继续努力吧··

网友:
这个德国设计的X滑台不够结实,楼主直接放大,可能强度有些不够
Y光轴只靠一片亚克力固定,比较可能出问题的是亚克力受力崩裂。或Y轴2条光轴在运动过程中倾斜,造成滑块卡死,建议小心使用,或者把滑台底部重做增加2个Y光轴安装孔

楼主:
是激光切的 我测过精度不错!

网友:
看得出楼主的这个方案是在原德国方案上改进了底坐而成,我的也是这样,但有机玻璃加工的精度是比较要注意的,请问楼主是用激光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