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采购雕刻机传动及电器部分,清单如下,请各位给点建议吧!谢谢

楼主(2009-02-10):
序号名称型号单价/元(含税17%数量备注
1直线导轨HGH15CA2R580ZAC¥452.00 2HIWIN
2光轴Φ16-378L¥14.40 3蘸火镀铬
3Φ16-146L¥5.60 2蘸火镀铬
4直线轴承LM16UU¥26.00 3SAMICK
5LME16UU¥28.00 2SAMICK
6滚珠丝杆(轧制)GW1005DS-BALR-0177A 1KURODA
(黑田精工)
7GW1505DS-BALR-0416A 1
8GW1505DS-BALR-0638A 1
9联轴器ESM-9-Φ7-Φ6¥210.00 3
10步进电机57HS250B 3
11驱动器ST-4HB03XD 3
  以下空白

楼主:
没人知道吗?完全不懂这些东西哦,请知道的给评论一下吧

楼主:
有知道的给点建议吧

网友:
楼主应该先说说要加工什么材料,再根据要加工的材料选择相应的配件。

网友:
看配件500*300*100?
该可以加工有色金属,慢点也该可以啃钢

楼主:
能啃个铝就行了,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不管行不行,机械部分基本加工完成,做一步看一步!
证明一下,即使看看也可以做,哪怕不成功!

明天上图(机械部分),驱动以及控制部分严格按清单采购,即将到货,有兴趣可能陆续上图,请告高高高高人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