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轴和轴上的齿轮打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楼主(2009-02-10):
尾轴和轴上的齿轮打滑,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现在暂时还没见有什么问题,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出问题了!
尾旋翼的中联由于卡位螺丝滑牙,所以要换轴会换好几样小东西,还是很麻烦.

网友A:
方法1;更换那个小齿轮,估计是空内磨大了,轴的花键吃不紧。
方法2;临时急用,可以在轴的花键上用平头钳的闸线口磕若干个缺口,然后加螺丝胶,把小齿轮打进去,这种方法,只能一次使用,并且能很紧,再拆,齿轮就废了

网友B:
打一点R48即可,另外换根带齿尾轴也很方便啊,也只有几块钱一条

网友C:
500的也这么便宜吗.

网友D:
打R48,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