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用Maxpro X6Plus来挑选性能优秀的电池。。。

楼主(2009-02-10):
Maxpro X6Plus附带一个 Battery Analyzer软件,通过该软件,用户可以分析自己的
电池
性能情况。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MAXPRO BATTERY ANALYZER (MBA)
MBA可以分析由X6Plus监控软件生成的电池充放电数据,X6Plus的监控软件可以把电
池数据上传到MAXPRO公司的服务器上,而MBA可以运行在客户端,并可以下载服务
器上的所有电池数据,所以如果您没有购买X6Plus
充电器
也可以使用该软件来了解现
有市面上各类品牌的电池性能。该软件是免费的。
由于MBA的一切数据都是需要通过网络下载到本地,所以在使用MBA的时候您的电脑
必须是上网的,且MBA需要使用到1433端口,所以在防火墙的设置中必须为MBA打
开1433端口。MBA在启动时因为需要连接服务器上的数据库,所以速度有时会比较
慢,需要耐心等候,而MBA每次下载完数据后会保存在本地硬盘上,下一次则直接从
本机调用数据,所以速度会很快了。
MBA提供一个比较精确的电池性能分析方式,称为电压分析。MBA可以把若干组电池
的电压数据放在一个图表中进行分析,而这种分析可以很精确的反映出电池的性能。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按电池类型筛选出一批数据,然后点击电压分析按钮。
在这里,有一点需要大家注意,做电压分析必须是使用相同电池类型,单元数,容量
,且充放电流一致的数据做比较,否则分析的结果不会很精确。
我们选择完需要的数据后点击确定,MBA就会整理这些数据,并在一个图表中显示。
下面,我们对这个图表进行一下分析,选出这3组镍氢电池中性能最好的和最差的来。
我们先来看一下图表: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3组数据中,咖啡色(HE品牌)的曲线在相同充电环境下曲线比其
它2组明显高而且在充电结束的末尾端有一小段的回落,这就可以说明HE这组电池性能
最差了,HE的内阻最大,所以他的电压曲线比其它2组的要高,而在末尾端,其它2组
电池的电压曲线还是呈上升趋势的时候,他的曲线已经开始下降,说明实际容量没有其
它2组高。
我们在来看红色(IB品牌)的电压曲线,他的曲线从一开始到结束一致保持一个上升线
性趋势,而且在末尾端,当蓝色(VB品牌)电压曲线呈略微下降的时候,IB的曲线还在
呈上升趋势,那么无可非议了,IB这组电池的性能是这3组电池中性能最好的,而且冲入
容量也是最多的。
(注:这3组电池各自的循环使用次数不同,所以性能结果也不同,这个分析并没有表示HE品牌电池性能不好)
更多信息请访问:
http://www.maxpro.cn/MaxproCN/index.php?page=BASys

网友A:
把a6 的放电数据传上去能分析吗

网友B:
lipo能分析吗?

网友C:
是PLUS用户把电池数据上传到服务器,这个软件是附带的一个查看和对比电池信息的软件.比较哪个品牌电池好坏,
但是这个软件里面的数据都是靠PLUS用户上传的,可能会有存在信息的不确定,只能做为一个参考.
这个软件只要是PLUS能充的电池,上传数据,就可以的,所以LIPO当然也可以

网友D:
x6是一个非常不错的充电器

网友E:
软件里面有?还真不错啊,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