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N-A6和DN-G2的充电方式

楼主(2009-02-10):
UN-A6和DN-G2是什么充电方式?  是独立分压还是串联+平衡!

我想要一个能真正平衡的LI充电器   就冲两种电池 A123(磷酸里铁)和LIPO

不知道UNA6能不能冲A123   G2好象不能!

还有 G2的性能和UNA6比那个好?

最好大家推荐一款 500元以下  可以冲A123和LIPO的专业平衡冲(最好是独立分压 好象独立分压的要好于串联+平衡的)

谢谢了 !

楼主:
没 人知道么 ?

网友:
这两款都是独立分压的.G2不能充A123.设置操作上比较简单.
UN-A6可以充A123.就是因为是独立分压,所以对A123的充电速度没有要求的话,应该不错.
LI电对独立分压和串联+平衡方式,各有各的特点,一般独立分压的不支持多种电池.
对于LI电的这种平衡方式,我刚开始也不是很认同,而且很多这种方式的充电器平衡效果不理想,
所以很多人串联+平衡产生怀疑也是很正常的,

楼主:
谢谢您了     我想买UN-A6 可是有个卖充电器的人说 UN-A6不是分压  好象很专业的样子  所以我来确定一下 !!!

哥哥 还有什么分压充电器啊   便宜好用的  能冲A123和LIPO的就行!!

网友:
经销商可能是不知道,也有可能是把利益放在第一位.
如果只冲A123和LIPO的分压UN-A6还是不错的选择.
推荐的事很不好说,比如一般模友入手时,都会去考虑成本问题,包括我也是一样的.
所以说的下水就是这个意思,开始先入个便宜的,毕竟想的能用就行,后来会慢慢发现可能不够用,或者不好用,
然后在看高一步买个更好的,,,
就看你的承受能力,如果在500以上的可以考虑国产的多功能充X6,还有一个叫10XX的,1K以上的960也不错,很酷

楼主:
那都太贵了 我就合计500以内  我有个B6 充电效果 那个次啊  我都要哭了  所以决定换个好的

网友:
有B6就买个A6可以了

楼主:
是Maxpro X6么 ?  这个是独立分压么 ? 可以冲A123么 ?

网友:
X6不是独立分压充, ? 可以冲A123.按楼主说的情况A6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X6是说的MAXPRO,不过说实话.要买X6最好还是等等,因为要出X6 PLUS了(商家要K我了)\
X6不是独立分压的..看下这个,里面有我发的全部视频
http://www.tudou.com/home/user_programs.php?userID=39256570

网友:
没有用过低能的和X6,又说他好也有说他不好的,不清楚。有A6了,用起来不错,就是充电有点慢。

楼主:
这X6还可以冲NIMH  就比A6贵不点   但是商家告诉我说  冲LI电  X6要比A6好  是么 前辈 ?

还有 我可能误区是不是独立分压不一定就比平衡+串冲好啊!    X6冲LIPO和A123的平衡性好么 ? 比B6强吧   2S的两片电池冲满后能做到0.02V以内么 ?如果能 我就买X6了  出去外场还能诶油车的朋友冲接收电!

网友:
A6也能外场冲的,纯冲锂电的话相信比X6好,类似X6的充电器用过了几个。

楼主:
你的意思是 A6要比X6好么?  我有B6  就超级差 冲LIPO 根本扯淡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 A6要比X6好么?  我有B6  就超级差 冲LIPO 根本扯淡

 纯冲鋰电,不用说一定系............................A6,水素电一定系.........................gfx35

网友:
对于LIPO说个很简单的分辨吧
如果电池是平衡的,X6有优势,速度快,
如果是电池不平衡的,A6的速度快,2*3S随便充

楼主:
楼上的哥哥  我是玩电车的     电车的 一般容量大  所以充电速度快不快没什么的!  我只关心平衡的效果好不好 呵呵 !
玩电车电池一般压降都不太平均 但是都是2S
像我一般都用6000毫安~7000毫安的电池来玩车

介于我的情况 是买X6还是A6  我想 充电器当然功能越多越好  而且X6就比A6贵了几十元

看你了的测试  发现冲出来的电池非常平衡 我很满意   但是我的电池一般玩完之后 都不是很平均 应该最多能相差0.2V~0.3V 最多的    一般就在0.1V左右    我适合用X6么

X6就是合计 去外场带着 还可以冲NIMH   虽然我全是LIPO和A123  呵呵 !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的哥哥  我是玩电车的     电车的 一般容量大  所以充电速度快不快没什么的!  我只关心平衡的效果好不好 呵呵 !
玩电车电池一般压降都不太平均 但是都是2S
像我一般都用6000毫安~7000毫安的电池来玩车     ...

g fx35最新軟件都是全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