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初飞lama v4-平衡锤问题

楼主(2009-02-10):
电直是真的很好玩啊
周日买的JJ,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结果下了班都6点半了,把JJ拿楼下去飞
貌似悬停了0.1秒...
只坏了一个大浆
尾巴断掉了
平衡锤飞了出去

求救各位大大,如何才能解决esky lama v4平衡锤的问题啊?
一飞就掉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

原来JJ给油门后,下面的浆是由慢到快逐渐加速的
现在只要一给油门,下面的浆的速度就是最快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对JJ有影响么?

网友:
esky lama v4的中心主轴换成金属的就不掉了。

楼主:
楼上的兄弟,那个主轴多少钱啊?
要把JJ全拆了才能换上主轴么?
我才刚买的JJ,不敢拆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直是真的很好玩啊
周日买的JJ,今天实在是忍不住了
结果下了班都6点半了,把JJ拿楼下去飞
貌似悬停了0.1秒...
只坏了一个大浆
尾巴断掉了
平衡锤飞了出去

求救各位大大,如何才能解决esky lama v4平衡锤的 ...

用一段钓鱼的尼龙线栓住,飞出来后还连着……

网友B:
副厂的金属头A轴也就15元一个,买个换上没了那么多烦心的事,其他建议你别换金属件,没什么意义.
要学会拆JJ,不学怎么行呢,JJ坏了总是要修的嘛,不会拆,不会装坏了就没办法玩了,告诉你拆装JJ的基本原则------先拆的后装,后拆的先装,这就是修理JJ最基本的路子,拆的时候记好顺序就可以了,小拉码不难的,呵呵

网友:
 更重要的是,哥们你的lama别出去啊,有点风,你就得追着它跑了

网友:
黑人的招好

网友C:
换金属头A轴保证好用

网友:
初飞的话最好别飞这个机器,
我刚开始的时候用环奇817的,这机器便宜经摔,摔坏了以后收集齐零件,拼凑了一个青松678 ,照样费
V4 太精密了,没有飞过的尽量选环奇青松这类便宜的 介于玩具和航模之间的机器
 悟性好的话4天能飞起来,1周内就能悬停
目前本人练习单桨机种,累计在模拟器上花了15小时,已经能悬停了
 不过选 的真机没选好,选了ESKY  E005 ,这机器动力小,还真难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一段钓鱼的尼龙线栓住,飞出来后还连着……

黑人大大,我用502沾了一块胶皮顶上,嘿嘿
貌似不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副厂的金属头A轴也就15元一个,买个换上没了那么多烦心的事,其他建议你别换金属件,没什么意义.
要学会拆JJ,不学怎么行呢,JJ坏了总是要修的嘛,不会拆,不会装坏了就没办法玩了,告诉你拆装JJ的基本原则------先拆的后装 ...

谢谢这位大大, 我暂时还不用大拆,怕装不上了
先练会了悬停再拆机器,嘿嘿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人大大,我用502沾了一块胶皮顶上,嘿嘿
貌似不掉了

这不是个好办法!
它(平衡杆)若飞不出来,就会将塑料头撑断后再出来。平衡杆那小子聪明着哪!

网友:
微调一下试试。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请各位大大帮忙解答下。

原来JJ给油门后,下面的浆是由慢到快逐渐加速的
现在只要一给油门,下面的浆的速度就是最快的,这个是什么原因啊?
对JJ有影响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金属头A轴保证好用

好多人换了金属的什么什么后就开始刷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