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换四合一后疯狂自旋

楼主(2009-02-10):
原来的四合一烧了,换了一个,装上后加油疯狂自旋,不知道lama的四合一锁尾有没有反向的设定?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网友:
在5IMX“雷鸟、嘉宝、LAMA等四通道入门级电直”里找一下,有一如何调整LAMA四合一的文章,可能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四合一烧了,换了一个,装上后加油疯狂自旋,不知道lama的四合一锁尾有没有反向的设定?或者还有其他原因?

很有可能将前后马达的接线给搞错了!前面的那个马达引线,应该接4IN1下面的那个那个插头。

网友:
把两个电机的插头往4和1叉的位置换一下,电机的正负极往4和1叉的位置也可以换换,,好好琢磨,琢磨,我以前有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网友:
搞不好 是插头反了  线看看 转动 顺序 再看旋转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