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簧复原发及弹簧制作方法

楼主(2009-02-10):
浏览时发现的,转贴过来给大家共享一下!!

复原法已经试过了,效果不错!希望能帮到大家!
一.缠制小型弹簧
1. 心棒的选择和制作:选一根外径约为所缠弹簧内径82%的铁棒(小簧的心棒可用钢丝或铁丝),一端弯出转把,另一端用小锉锉出一个缺口。
2. 缠制方法:将钢丝(可用拉直后的废旧弹簧代替)夹在带软钳口的虎钳上,头部露出钳口,并插入心棒缺口内,然后均匀地转动心棒,注意使每圈都靠拢,缠制的圈数一般比原簧圈数多4-5圈。松开转柄,测量弹簧外径。外径过小时应拉直重缠,外径过大时可将其夹在带软钳口的虎钳内,均匀地转动转柄收缩至所需簧径。然后拉伸至所需簧距,取下弹簧,截去两头,在烧红的铁板上压平两头。
3. 回火:将弹簧放在铁板上加热至金黄色(350度),保持温度数分钟(注意加热时,要不断转动弹簧,使受热均匀),然后放进油或温水中。
二.恢复旧弹簧
将弹簧拉伸至原长度(板状簧弯曲成原形状),然后把弹簧沾上机油放在碳火上烧干油迹或在弹簧上包以2~3层的纸,再沾上机油,点火烧纸,待纸烧完后立即投入温水中。处理好的弹簧应检查弹力情况

网友A:
有用,咋不配个图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用,咋不配个图呢

因为他自己也没做过,所以不能上图,我倒是做过,最重要的是热处理那块,要靠自己掌握,光靠说不行!

楼主:
要是自己做小扭转弹簧的话,选用什么样的材料做呢?

我想用扭转弹簧做轮子减震!

网友:
有用,赞一个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是自己做小扭转弹簧的话,选用什么样的材料做呢?

我想用扭转弹簧做轮子减震!

用弹簧钢丝呀,中山路有卖的,哪天有空打电话给我,我跟你一道去!

网友:
第一次听到自制弹簧得!!

网友:
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弹簧钢丝呀,中山路有卖的,哪天有空打电话给我,我跟你一道去!

好的!!

网友:
第三,是叫回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