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魔友,拉兄弟一把。

楼主(2009-02-10):
我的GL450+天地飞6C套装,买来后,飞起来几次,但是我调了几次,现在不能飞了,问题是,最大油门时,螺距只有2度,最小油门时,有—10度。看了好多帖子,还是弄不好。恳请各位拉兄弟一把,不然,这飞机就成老母鸡了。诚挚的感谢!

网友:
调控啊,去论坛天地飞专区看6C的说明书.照着说明书调螺距

网友:
你能知道是螺距的问题,那看来不是很严重啊,设置回正常不就行了? 请把问题描述仔细

网友:
將JJ翻轉飛便可以飛起喇.

网友:
LZ还是换控吧··

网友:
总螺距还有12度,有得救
不知道具体情况,建议先把主桨夹的连杆收短,这样螺距会向正的方向偏,直到-2 - +10。其他舵机连杆,十字盘连杆也可以调。没照片说不好。

网友:
我手机里存了一条天6c如何调整的短信,如果需要就发个消息给我,我发给你。13540581973

网友:
6C不好换DX7或6XEP吧

网友:
 天6调螺距不舒服!!              先 打开调螺距的开关~~~~然后油门推到最高 调A 或者B(具体是A还是B我忘了一个是螺距角度一个貌似是螺距中点行程~)设最高点油门的最大螺距角度!  依次下来!(一定要从最高点忘最低点调)

网友:
建议楼主换个控吧

楼主:
问题解决了,螺距的方向反了。天地飞6c控,1.2.6通道同时反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