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X2飞250求助~!

楼主(2009-02-10):
上250有几月了 一直调不好~!推螺距尾巴就右偏 锁不住尾.感度调高了有抖~!请教朋友们调机秘籍!
我先说下我的设置:
  DILAY:50%
  GYRO感度: 76% 72% 70%
   其他油门曲线和螺距是按照说明书上来的~!
套装版带GP750 DS420
望行家帮忙~!谢谢

网友:
用的是什么舵机,DELAY应该为0吧,

网友:
什么舵机?什么陀螺?光一个DELAY和GYRO怎么帮你搞啊

楼主:
舵机是 DS420 和 GP750

网友:
怎么还能用520舵机呢 ?多大啊 ,我的250用的是420舵机。

网友:
可能LZ打错了!我的也是250用的是ds420舵机!高级套里带的!不过呢我的尾巴也抖!机身还震动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A:
我听朋友说250的尾推虚位很大,所以陀螺仪的感度高了就好抖

另外,不是说数码舵机delay可设为0么

网友:
  250不震动才怪

楼主:
说明书上说的DILAY是50%~!

网友B:
LZ

麻煩請您調高主旋翼轉速到3300rpm以上
問題應該可以迎刃而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听朋友说250的尾推虚位很大,所以陀螺仪的感度高了就好抖

另外,不是说数码舵机delay可设为0么

尾旋翼一直都是在抵銷反扭力

陀螺儀感度高,會產生追蹤是因為陀螺儀高密度修正所產生的

跟尾推的虛位沒有絕對的關係

网友C:
降低感度,调高转速,还是摆尾,不是感度高那样快摆,而是慢摆 大约2-3秒一摆  幅度还不大 转下尾就不摆了  但是过几秒又是慢摆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降低感度,调高转速,还是摆尾,不是感度高那样快摆,而是慢摆 大约2-3秒一摆  幅度还不大 转下尾就不摆了  但是过几秒又是慢摆   呵呵

我的250也这样,头都要大了,不过好像还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

麻煩請您調高主旋翼轉速到3300rpm以上
問題應該可以迎刃而解了

3300RPM    那油门线性要怎么调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