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大家1块11.1V2200/15C电池正常飞旋停多长时间

楼主(2009-02-10):
我的
电池
只可以飞6分钟,电池(花牌)只用了不到10个遁环,原装
电机
电调

网友A:
应该短了 你调一下螺距吧

网友B:
我的在8分钟,这个和你调整机机有关,我原来没有调整的时候2200的20C的能悬停11分钟,

网友C:
8分钟左右是正常的吧

网友D:
跟螺距曲线有很大关系,那种悬停声音奇大的一般都是螺距过大,飞不了多久的。

网友E:
悬停多久是看你限定的电压多少,比如你要让电压控制在单节3.8V的话飞行时间最好控制在7分钟以内。要悬停10分钟也行只是这样电池电压就过低了。所以不要问飞6分钟这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