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STARROOM和XUSING等英文好的DX帮看FTB7C一个BUG

楼主(2009-02-10):
我的FUTABA7C最近发现一个问题:就是副翼的ATV(行程量)往右边经常莫名其妙的自动归零.于是上网查了下,在FUTABA的一个官网看到这样一段说明.好象说的就是这个问题,无奈本人英语半桶水看得似懂非懂,所以请各位大哥帮兄弟看看是这样一回事,先谢谢了.
Early shipments of Futaba 7C transmitters had a difficulty with the timer function. In those transmitters, if the timer is set to be activated by the throttle stick, the aileron ATV would reset itself to 0%. This would result in zero aileron movement in one direction. Later shipments of Futaba 7C transmitters do not have this difficulty. If you find that your transmitter has this difficulty and you intend to use the timer on the throttle stick, the problem can be corrected through a temporary workaround by the user or a permanent modification made by the service department.
Temporary Workaround by User:
During the setup of the timer, if you do not press the dial switch after the throttle stick is selected, the aileron ATV will not reset. Just exit the function by pressing the "END" button. The timer will activate then the throttle stick is advanced beyond 1/2 throttle.

If you wish to have the timer activate as soon as the throttle stick is moved from the idle position, press the dial switch, then press "END". Now go to the "E.POINT" function and reset the aileron ATV to the correct percentage. Your timer will activate as soon as the throttle stick is moved from the idle position and your ailerons will operate normally.
Modification by Service Department:
If your transmitter has the timer difficulty and you would like it to be repaired, it can be sent to us to have the CPU replaced at no cost to you. You may contact us (if you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a prepaid mailing label for shipment to the service center

补充下:看了文中的介绍,似乎只是说计时器由油门摇杆启动时才会造成副翼一方向的舵量归零,事实上计时器和4个通道的任意一个连动都会造成这个问题,但文中并未提及,(7C的计时器可以和4个通道的任意一个连动),我想知道的关键是:这个问题怎样解决?文章中好像说了两个方法,一个是发到公司换CPU,一个是用户自行解决.就是自行解决的这段以及具体什么情况遥控器会发生舵量归零我看不太懂,所以请朋友们指点下,越详细越好.还有当归零后再把ATV恢复到100,之后会不会又归零?(文章中好象说按了转盘开关就会归零,我只第一次设定的时候按转盘开关以便于确定具体的摇杆激活位置之后不再去动)

网友A:
临时解决方法有两个

1. 在设置定时器时,当选择油门后,不要按转盘,直接按end退出。这样副翼行程不会被改变,而定时器功能当油门大于50%时会自动启动。

2. 如果需要在稍推油门时就自动启动定时器,选择油门后,按转盘,然后按end退出。这时副翼的行程已经被归零了。只要跑到e.point菜单里,把副翼的行程设回原来的值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临时解决方法有两个

1. 在设置定时器时,当选择油门后,不要按转盘,直接按end退出。这样副翼行程不会被改变,而定时器功能当油门大于50%时会自动启动。

2. 如果需要在稍推油门时就自动启动定时器,选择油门后 ...

   谢谢老金啊,好人哪!感激的眼泪哇哇的。。。另外文章中确定:.
(如果需要在稍推油门时就自动启动定时器,选择油门后,按转盘,然后按end退出。这时副翼的行程已经被归零了。只要跑到e.point菜单里,把副翼的行程设回原来的值就可以。)么?因为我之前发现我设回原来的值后过几天一开控...又变成0了。... 我现在只好把计时器用开关单独控制了...这样应该保险吧? ,只是又少了个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