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点自己研究的心得,不知道有没有用!(车类)

楼主(2009-02-11):
小弟也是新手,说的对不对的大家包涵!

1用塑料板装到舵机与油箱中间,还有机器和接受中间。防止燃料和机器油污侵扰,防止舵机或接受失控!

2如果排气瘪了,把排气加满水,然后把所有的地方全赌住,放冰箱里冷冻,水结成冰体积变大,瘪就恢复原样了!

3给天线加装顶丝让他牢固点,估计光把天线插里不太牢固!

4用猴皮筋套在接受电池上,防止电池松动!最好用自行车内胎!

5给避震多加个螺母防止避震螺母松动改变原来的压力!

6给爱松动的螺丝上加点502防止螺丝松动,听说指甲油也可以不知道行不行!

7用牙膏和尼龙纤维布可以清除避震压缩杆上时间长了被氧化的地方!听朋友说的不知道效果如何~

8不管玩什么东西必须把遥控的天线全部拉出(遥控器是靠“高频头”发射无线电信号,高频头产生的热量以天线的点波形式散发。天线不全拉出来,热量就散发不出去,容易烧件)受专业人士指点!

9给油箱下面垫上纸甲子不让油箱乱动,同时也缓冲了跑起来乱震的油箱,供油更顺畅!

10给车底加个垫板可防沙土!

11把油管剪开套在车里的电线上,防止电线摩擦老化!

12把轮胎上的疙瘩部分用刀拉个印,加强抓地力!老4WD轨道车原理!绝对实用!

13给车轮的螺母和车轮之间加个垫片防止车轮的螺母松动!

14套天线管的时候如果比较紧,给天线上摸点食用油就好套了!生活经常如此!

15拿一元的硬币给车壳开孔,又圆又散热!

16给空滤和油管接口用扎带扎上不容易脱落!

17用可乐的塑料瓶给开关剪个开关锁,防止跑车时候开关关了!可能想的太多!

网友:
经验好多啊 顶下 顺便坐个沙发

网友A:
其他没多想,第二条明显不对,水结冰后是会涨起来,但是保持原样涨起来,也就是只会使排气保持瘪掉的样子张大一点,而不会恢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他没多想,第二条明显不对,水结冰后是会涨起来,但是保持原样涨起来,也就是只会使排气保持瘪掉的样子张大一点,而不会恢复。

其实一点一点的张大就差不多恢复了!知识没原来那么整

网友:
第二条不对 密封的严密会冻裂的(参考汽车水箱)  密封不好漏了水没有用

网友:
第二条可用  也只有第二条实用  但是不适合三腔排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