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004控制外盘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这里断了一根,会影响飞行吗?

网友:
因该不会,用胶水沾上吧,那里不怎么吃力的

网友:
用502加棉线加固

网友:
会影响稳定性,可以用别针做一个。

网友:
我两个都断了 你观察一下 旋翼头转的时候受力点少了一个  我的解决方法是 将这个零件反装上去 但是要把中联的一个突起磨掉 要不装不进

网友:
那个安装有正反方向的,拉杆方向装错了回卡到那个H盘,LZ多试试看,

那个H盘应该算最不容易坏的部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