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6 用10A电源

楼主(2009-02-11):
对这东西不太了解  不知道什么样的才是给充电器用的电源   我在电子市场也看见过电源 不过几十元 外型和模型店的一样   但是我问人家说这个可以不可以给充电器用  人家说不行(不知道是不懂还是真不行)

想让大家给推荐一个好点的12V10A的电源 便宜实用的就行    我看的那个是外面金属壳的  但是全是窟窿眼的那种!!

如果有好新人帮忙  最好把电源图放上来 我观摩一下  谢谢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59dee80595961.jhtml
这样的12V 12A电源可以么  是不是拿来就可以用了!

还有这样的12V10A的!都可以么?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1ee71d0ef4723.jhtml

这样的和模型店铺里卖的外型啊   但是价钱差不多是一半!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买功率大的电源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以后会一直受用的,那我这样用12v10a充铁锂电池就不能用5a快充了。我充的是6s,只能用3.5a这样的电流。

网友:
我看的那个是外面金属壳的  但是全是窟窿眼的那种。
都能用。
我用的是笔记本电源12V 5A输出。

网友:
我觉得楼主还是买功率大的电源好,也差不了多少钱,但以后会一直受用的,那我这样用12v10a充铁锂电池就不能用5a快充了。我充的是6s,只能用3.5a这样的电流。

功率12V 8A就行了,再大也没用,?6之类的充电器是60W的,充6S LIFE应该到不了3.5A,我没冲过6S的LIFE,不过充不到5A不是电源的事,是充电器的能力

网友:
从楼主的标题看,如果是使用X6或X6plus建议使用20A以上的电源,不重复投资,

网友:
X6的充电功率是100W,不是楼上说的?6之类

网友:
建议买15V 13A以上电源,功率200W.

网友:
LZ基本上使用的是7000毫安的电池,用X6基本上要全速100W功率,10A以上是必须的,在不建议重复投资的情况下,可以买高一倍都无所谓,因为高那么几A,价格却只贵一点,还有就是那种全金属全孔工业电压不错,散热非常好.

网友:
我用4A 5V的开关电源组成3S2P实际功率能达到150W

网友:
那种是通讯电源,220V电源螺丝是外露的,不处理一下用起来要小心.....

楼主:
我合计 用12V10A的不行么 ?  在最省钱的情况下  买12V几A的啊 ??

网友A:
我也搭车问问

如果用B6系列的 我上12V 30A 的电源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B6系列的 我上12V 30A 的电源可以么

卡,是肥里够得

网友B:
晕 冲电用的电源 电流很小的
一个电台的电池也就 零点几安的冲电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冲电用的电源 电流很小的
一个电台的电池也就 零点几安的冲电电流

照你这么充,一个月充一次电,估计也怕玩不了一天了

网友:
基本上充电器功率/12/0.8,这样是最低的要求.所以100/12/0.8=10.4,10A的电源有点危险,可能全功率时到不了5A的充电电流

网友A:
问问 119

卡,是肥里够得 是什么意思 火星语 ?? 呵呵 如果可以上的话 会不会烧掉我的充啊 还有我看见还有人 用12v的带2台充 怎么带的啊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是肥里够得 是什么意思 火星语 ?? 呵呵 如果可以上的话 会不会烧掉我的充啊 还有我看见还有人 用12v的带2台充 怎么带的啊 谢谢

肥里够得是中文呀,很肥很够的意思嘛

电源的A数大小不会烧的呀,就像人拿管子吸饮料.只不过是把你的一拉罐换大瓶装而已,吸多少是你自己的事了.

至于怎么带2个的嘛,怎么带一个的就是怎么带2个的,意思也差不多就是你一个人在吸饮料,别人也插了一个管子,并不用1个管子2个人吸. 这样解释能明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