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固朗平衡充的问题

楼主(2009-02-11):
请问各位大大:
GL450s套机,
里面那个给KDS平衡
充电器
供电的那根线,
线另一头的两个金属夹子,
该怎么用呢?

网友A:
那两个夹子是外场时候夹电瓶时候用的,在家里有220v电源的时候应该用适配器(变压器)插在平衡充上供电。
有得套机卖家是不带适配器一起卖的,看来你需要再买个适配器。
另外建议你别用那个kds平衡充,对电池不好,反正玩直升机已经烧钱了,不在乎再多烧一点,买个好点的平衡充吧。
实在想省钱的话,用用也可以,反正0851之类的也有不少人在凑合用着,等将来高烧时候再上高档平衡充也行

楼主:
哦,
有什么好平衡充介绍?

网友A:
我用的esky的0852 一百三十多块钱 优点是精度高,价格便宜。缺点是速度一般,不能同时充多块电池。
别人好像都推荐B6,比0852贵些,性能也高些,没用过,具体不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