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450有这么个现象,哪出问题了?

楼主(2009-02-11):
我的450有这么个现象,在家里机机、控什么都调好了,拿到外面开电一加油门,
电机
咳嗽,转几下就停了,电调发出嘀~~嘀嘀声音,收油门重开,依旧如此。反复几次才恢复正常,可以起飞。电机拆下来试一点问题没有,装回飞机里就会咳嗽,时有时无正常了就一点事没有。
电池
没有问题我都插电显在上面飞的,电机咳嗽的时候电量还是满的。朋友们帮看看是哪没调好????

网友A:
估计电调有问题

网友B:
电调的电机进角设置过高,电调在错误的换相信息下无法驱动电机。电机拆下来试时为空载,转速较快所以可适应高进角(较长的自换相延迟时间),带负载启动情况就变化了,把电机进角设置低点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请问怎么调电机进角???新手不会~~~~说明书太复杂了没看明白,也怕把电调给调乱了.

网友C:
把油门调低点试试

网友D:
电调的电机进角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