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lama v4的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9-02-11):
请问下,遥控器上,右上角有个TRN开关,作用什么阿,请详细解释下,谢谢

还有就是,一般电池是充电多久呢? 假设绿灯灭了我还是没有拔(假设我当时在上课),没有关系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下,遥控器上,右上角有个TRN开关,作用什么阿,请详细解释下,谢谢

还有就是,一般电池是充电多久呢? 假设绿灯灭了我还是没有拔(假设我当时在上课),没有关系吧??

问:请问下,遥控器上,右上角有个TRN开关,作用什么阿,请详细解释下,谢谢
答:不客气!那是个教练开关,简单地描述具体的使用:用一条电缆线两个连接控后的插座(模拟接口),你我各拿一个控,当你出现错误控制时,我拨一下那个开关后,飞机就改为由我控制了。

问:还有就是,一般电池是充电多久呢? 假设绿灯灭了我还是没有拔(假设我当时在上课),没有关系吧??
答:不知到你用的是什么充电器,这个问题与充电器的类型有关!现我就以ESKY的充电器来回答,一般充电时间在1个半小时左右(前提是没出现过放、电池里的电已全部用光)。绿色的灯灭后没拔影响不大,因为,锂电池的充电电路有检测,当电池的电压为4.2v左右时会停止充电。长时间接在充电器上,绿色的灯偶尔会闪亮一下,这是充电器在对电池自放电现象引起的电压下降而进行的补充。

楼主:
这样阿!! 呵呵,这设计挺有意思的~~ 呵呵 谢谢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阿!! 呵呵,这设计挺有意思的~~ 呵呵 谢谢指教

第二个问题刚给你作了回答!

网友:
呵呵看到 黑人又在帮助别人了  刚才我的LAMA3 也到了 HOHO

楼主:
强人,非常感谢哈,呵呵。

对了再请教下你, 左摇杆下的那个微调是用来调什么的阿?我调了下,没觉得啥效果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样阿!! 呵呵,这设计挺有意思的~~ 呵呵 谢谢指教

 不然怎么叫平衡冲

网友:
引用 楼主:
强人,非常感谢哈,呵呵。

对了再请教下你, 左摇杆下的那个微调是用来调什么的阿?我调了下,没觉得啥效果呢??

如果你发现你的飞机有略为的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可以借助微调来使飞机达到更好的平衡

楼主:
你确定左摇杆下(油门摇杆)那水平的微调,就是调:飞机有略为的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微调飞机??

我也这样想的,但是我调了后,发现我的飞机飞起来就一直喜欢右转....... 然后我不得不自己在左摇杆上在往左搬点....
我调了确实没啥效果呢,

而且飞机飞起来后,飞机就自动往我的右后方倾斜......  我调那些右边的微调似乎效果不大,,,,,  总是不能达到飞起来后就真的平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确定左摇杆下(油门摇杆)那水平的微调,就是调:飞机有略为的左转或者右转的时候,微调飞机??

我也这样想的,但是我调了后,发现我的飞机飞起来就一直喜欢右转....... 然后我不得不自己在左摇杆上在往左搬 ...

新手肯能都遇到过这样状况
我和你的一样,我估计是因为我们飞的太低的缘故,还没来得及调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