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舵掉高度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9-02-11):
请问悬停时打舵掉高度是什么原因,如何解决?谢谢各位高手

网友:
正常的
拐弯我们打舵还会增高度呢,都得不停控制油门来调节

网友:
JJ悬停时的 升力=受到的重力  如果JJ向前飞, 这个升力就会分解成向前和向上的力 ,此时向上的分力当然不足以克服重力, 所以下降了!~

网友:
上个图更直观!~

其中橙色的线表示JJ受到的重力,黑线表示JJ的升力或升力的分力!~很明显当JJ向前飞的时候,如果不加油门的话,JJ向上的升力的分力就小于重力!~
如果不对的话请大家指出!~

网友A:
如果掉的速度明显过快,有可能是旋翼头虚位造成的时隐时现的双桨。

网友:
正常,等你飞久了,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出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掉的速度明显过快,有可能是旋翼头虚位造成的时隐时现的双桨。

先谢谢各位模友师傅的指导  !现象是和6楼的aotsuki 所说的一样!打舵的时候掉的速度明显过快。

网友:
楼上解释的真详细: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