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入手了SJM215,有些问题想向大家请教!~

楼主(2009-02-11):
皮带松了怎么办啊??    斜盘后面的舵机座装不上ESKY 7.5G怎么办啊!~??
大家买的215里面的电机带铜齿吗??我的怎么没有??

网友:
通过尾管的移动来拉紧一下皮带,然后固定尾管
如果装不上的话就要自己diy一下了

网友A:
尾管上都是有打孔的.好像是完全固定.不能移动.只能换新皮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尾管上都是有打孔的.好像是完全固定.不能移动.只能换新皮带

尾波箱的固定孔应该是能调的吧? 还没见过不能调节皮带松紧的直升机呢。

网友:
不是调尾玻箱,是调尾管和机身中座那里.
7.5吧一边的螺蛳位切通就可以装了.
多想想多动手,总有办法的

网友:
我也是用7.5G的 用剪刀剪掉一面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