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玩g3。g4的狗

楼主(2009-02-11):
要求要识别天地飞9上面所有的开关,设置
先谢谢各位了。。有知道的吱一声哈

网友:
飞鹰模拟器,真正硬件解码

网友A:
G3 和 G4都破解了   随便个狗就行   我用的是最便宜的FMS  就不错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G3 和 G4都破解了   随便个狗就行   我用的是最便宜的FMS  就不错啊

我想要g3,4识别至少6个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