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都发贴教教lama180电机开后盖的方法

楼主(2009-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在原来固定点旁边用螺丝刀照样再打一下压住就行,或用锡焊。

网友:
用烙铁点一下锡就行了

网友:
工具的灵活应用很关键的!多琢磨、多练习!有些东西只可意会,不可言会的道理就在此……

网友A:
马达尾巴后盖卡紧了用力压到位,然后用焊锡直接焊上去,只要卡紧安装好,马达同原来的效果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马达尾巴后盖卡紧了用力压到位,然后用焊锡直接焊上去,只要卡紧安装好,马达同原来的效果一样的

是个办法!但,对于焊接工艺不过关的朋友是个麻烦!焊接时间长了容易将后盖里的塑料件熔化变形,这样马达的后盖就报销了。再有,若需再次分解的话,就很难用烙铁将焊锡清除干净。结果,马达就拆解不开了……所以,采用此法须因人而异。
我采用小号的断线钳(又叫斜口钳、刀口钳)将四个小爪轻轻咬住后,往外用些力一扭便将小爪掰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