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250高速摆尾!帮帮忙~

楼主(2009-02-11):
新装好的250,用的205浆,GP750陀螺,420尾舵,感度30,螺距0-11度,50%油门=5度,油门曲线0-40-72.5-85-100,油门推到50%,尾巴就狂甩,左右来回晃动,频率很高。
陀螺设置1520 DS REV 限制在左右最大行程,但不置顶。DELAY是红灯 250/450
换了200浆,和小号尾浆,都是一样甩。不知道怎么回事,大大些有好的建议和意见吗???

网友A:
好好研究版内250的贴吧,目前来说继续降感度吧,数字不重要,目的要明确

楼主:
兄弟是说我感度太高了?大概几合适呀?,刚才试机机,大浆把尾杆打了个坑。。郁闷死我了

网友B:
一直降到不快摆为止 ,估计弄不好还会慢摆, 呵呵

楼主:
慢摆我都认了。。快摆完全控制不住。。

网友:
感度混控开了没?

网友C:
FF9同10C要降到17%才不摆尾

网友D:
呵呵,30%感度只要F的控不摆都怪了。我的都在12-17之间。

楼主:
控是DX7,感度混控是什么呀,麻烦大大解释一下~~

网友E:
LZ的情況應該是感度比較高所致
請再調降陀螺儀感度

网友F:
看情况很像是尾舵机摇臂球头上错了孔,请检查,这个球头应该上在摇臂最内侧的孔。前两天在其它版上刚刚有人出过类似的毛病。楼主感度已经很小了,不像是感度的问题。
请参考: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6521&extra=page%3D3

楼主:
感度有两个 [GYRO SENS] RUDD D/R RATE:0:20% 1:20% 这两个分别是什么呢?我用的DX7,干才式了一下,重1%提升到30%,还是一样的抖动呀

楼主:
我是用的圆形舵盘,不知道是十字还是圆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