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锁尾的陀螺飞起来什么效果?

楼主(2009-02-11):
不锁尾的陀螺飞起来什么效果?

网友:
上将发话啦

网友:
不是转就是摆.调的好也能飞

网友:
没有陀螺一样飞,何况有陀螺

网友:
突然油门变化致使尾巴摆动,尾巴不会回到刚才方位,而且尾巴会慢慢的飘

网友A:
据说飞航线的话会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飞航线的话会很漂亮

没错 凤凰模拟器里面的象真直升机就是用不锁尾的,飞航线很漂亮,悬停尾巴不太听话~~

网友:
飞航线不用控制尾巴,忒爽。

网友:
飞航线可以用副翼控制放向

网友:
不锁尾一样可以飞3D啊,效果看俺的帖子吧,呵呵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74206

网友:
软,看上去更自然

网友:
跟省电...:loveliness:

网友(2010-01-12):
我也试试什么效果

网友:
你吧感度设低不就可以见到效果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