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可共用动力电的虑波降压供电模块(成本低)

楼主(2009-02-11):
可用在FPV设备上,共用飞机动力电,可为摄像头和无线影音发射器供电.可去掉另加一块电池的重量,同时也可为5V设备供电.

材料为一个1000uf的电容,一个100uH左右的电感,一个7805三端稳压管,一根3S平衡充充电延长线.成本一起几元钱.
接法如下,如果不用5V设备(如2.4G500MW视频发射器),可去掉7805三端稳压管,经测试,共用动电全飞机全油门时画面无干扰.

网友:
7805会发热很厉害吧,输入端可串2个二极管

网友:
输出端别忘了接个10UF的电容

网友:
好办法,LM317也可以么?

网友:
输出接了10U的电容,那发射的输入还要接470UF并0.1UF么?

网友A:
继续讨论  电路知识不是很精 如果能讨论出个好的结果 以后照着做一个 省的买了 买一个FPV稳压器就几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继续讨论  电路知识不是很精 如果能讨论出个好的结果 以后照着做一个 省的买了 买一个FPV稳压器就几十

我用MC34063做了升压电路,借接收机一个通道,5V升12V或9V,很好用,成本不过3块~

按这个图,其中0.5欧电阻可以无视,那个1K的(*标记)最好用1.5K电位器,细调12V;电感很重要,最好银环的~

我已经做成了~

网友:
我请教达人,说是LM317和7805需要很大的压差才能稳压,7805不清楚,LM317至少3V,所以电池11V变9V给FPV设备不好使;我找到这个图我试过了,稳压电源3V-9V,输出都能12V~

网友B:
7809或者7805的确很便宜,不过用做FPV设备也太不负责了吧。过去试过,需要很大的散热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7809或者7805的确很便宜,不过用做FPV设备也太不负责了吧。过去试过,需要很大的散热片的。

看飞机结构怎么样,如果是前拉机,可以把7805放在螺旋桨后面,气流直吹强制风冷,散热片可以缩小50%以上!
翼龙之类的飞机,我的做法是把电调安装在机身侧面,散热效果也很显著,
还有,如果7805用起来不放心的话,可以买个好盈的3AUBEC模块.不过.以我对UBEC的了解来说,UBEC貌似有很多是开关式的,对视频有一定的干扰,为了不影响视频效果,还是用7805比较好,损耗大点也就大点吧.

网友:
今天试过了,不是一般烫啊,才开机几分钟啊

楼主:
加散热片就可以了,而且我做这个主要是给12V设备供电的,我自己没有接7805.虑波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