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9-02-11):
我是一位新手,想玩电直,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些资料.可是还是有些问题不解.特来向大家请教.可能问题叙述的比较长,但依然期待大家耐心看完.谢谢!
1       我是一个初学者,完全没有玩电直的经验,虽然不少人推荐从LAMA开始,原因是LAMA的自平衡能力很稳,这点我已经在模型店见识了.但我的目标是希望能够飞上450(3D.倒飞什么的并不抱期望!)所以想从ESKY004,雷鸟,丘比特等单桨小电直开始学习,请问这是可取的吗?
2       模型店的老板劝我说不要飞这种小的单桨,要么飞LAMA然后飞450,或者就直接上450.但是我在论坛看到,其实在学飞电直的过程中,不但有飞行控制的训练,还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学会如何调机,双桨和单桨在调试和飞行原理方面会有不同吗?
3      如果要飞ESKY004,一般价格在什么范围?模型店的老板说要600元,与我在网上看到的480元的报价一些差距,另外他推荐我买一款9鹰的双桨系列,说是很耐飞,只要500元,可是看起来似乎很粗糙,也有修理过的痕迹.他主代理这款,大概也是劝我飞双桨的原因之一吧
4     上海是否有什么好的模型店, 希望有知道的推荐一下
谢谢各位!

网友:
支持你上004,004上手以后再飞450的话很轻松,买东西就淘宝吧,上海模型实体店都很贵的。

网友:
我回答你的问题

1 ----直接上单桨机的是完全可以的,单桨机的控制难于双桨机,但是这个难度不是无法逾越的,如果要在450之前先热身的话,一定要在单桨机上热身。相反,拉马过于稳定,反而不利于练习操控。如果上单桨练习机,个人推荐004,理由是配件好搞,群众基础大,方便交流。

2----模型店老板的建议都不太可取,练习拉马获得的操纵手感和经验恐怕很难完全延续到450上,所以投资拉马对于450的入门帮助不大。  先飞模拟器,直接上450倒是也行,不过这仅仅是我现在回过头看的感觉,而对于崭新的新手,我怀疑这个不是个好主意。      双桨机和单桨机结构原理不同,维修调试也有很大差别,所以不推荐上拉马。

3----004价格可以在淘宝搜索下,合理的价格大概到420-480吧,别只图便宜,同时也要考虑卖家的信誉度和口碑。
    至于推荐给你的那个9鹰和他们给你的004报价...........哼哼.......还是不做评论吧.......

4-----上海好的模型店我建议你上淘宝找,生意好,信誉高,配件全的,在上海的店。
     那种就一个小门脸,买的东西也不多,生意也不旺,淘宝上也没啥交易的店,建议别光顾,刀快心狠。

补充你两条
--------卖家最喜欢宰新手了,看出你是新手,绝不放过,建议掏钱之前多来发帖咨询。
--------如买004,一起买点配件,省运费,也省时间,多去四通单桨区看看,有热心人,也有高人

网友:
我就是模拟+450,胆子大点,大不了自己修喽!
在修的过程中,慢慢的也会调机了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
我决定还是入手ESKY 004,听说004的控支持模拟的,我的想法是先从模拟器练习开始,再找个大点的地下车库学飞004,最后再入手450,可是我属于新手单打独斗的那种类型,身边也没有玩电直的人指导.
所以我还想知道购机时有什么注意事项吗?另外有没有关于004新机调试方面的好贴,比较适合我这种新手的,我那天翻看了好多都是改无刷,改尾桨之类的好像,我想要那种关于新机调试的,能够针对004的更好,再次感谢各位.

网友:
说来话长,楼主加我qq吧,号码pm发给你了

网友:
先买个好控吧 004要600元好贵啊

网友:
你去的估计是虬江路那里的模型店!虹口足球场里面也有个蛮大的模型店!亚托的价格还不是贵的很离谱!yt250我买的时候是2500和淘宝基本差不多!其他就不大清楚了!

网友:
建议楼主从模拟器开始,1个月模拟器苦练,不苦练就需要2个月左右,然后可以直接上450,我认为可以跳过LAMA
虽然我也是新手,但是3个月模拟器带给我的是到目前30块电池没炸鸡,现在心里就是很不爽,决定试试3D,炸一次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