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701改手求助

楼主(2009-02-11):
我的华科尔701控是美国手,不习惯,请教怎么改成日本手?里面线路怎么改啊?谢谢大家!!

网友A:
我的701是日本手.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经过仔细分析实验,发现如下结果:
701电位器插头有四个位置,两侧靠外的是美国手,内侧两排是日本手,只要把插座换在内测位置就可以改变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