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开关 这是怎么事

楼主(2009-02-11):
用MOSFET 做一下全桥电路, 电路如下

MOS 管的负载用电阻代替,   测得波形如下

放大后

上升沿的振铃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解决, 这时的频率只有20K, 可正常工作时的频率要求600多K, 那时完全不能工作了?
下降沿同样也有这个问题!!!

驱动是专用的全桥驱动芯片HIP4082, 管子是NTB30N06,
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啊, 那位达达 解释一下........

楼主:
波形

在发波形

网友:
变压器是感性负载,MOS管开关应该加吸收反向电动势的反向保护电路,有刷电机上这个电路都不能少的

网友:
串个电阻试试,我觉得因为的示波器接地不好居多

网友:
感性负载,没有阻容吸收回路会有干扰的。

楼主:
那就是说, 是负载的原因引起的了?

楼主:
这些个波形就是用电阻测到的,  是电阻两端的波形

楼主:
??

上升沿的振铃是怎么回事, 怎么可以解决, 这时的频率只有20K, 可正常工作时的频率要求600多K, 那时完全不能工作了?
下降沿同样也有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