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舵机问题,还是天九控的问题,请大侠指教.视频贴

楼主(2009-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辉胜9克正常,换舵机了才不正常就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舵机性能滴 ......差!

网友:
明显是舵机问题嘛。

网友:
舵机的问题,似乎是因为回中遇到阻力。。。俺不懂,瞎说的。。

网友A:
辉盛的945和955就存在类似的问题,自己会微微抖舵,是电路板设计的问题。。。

网友B:
可以确定LZ用的是天9+PCM接收。
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升级山寨2.4G吧。

网友:
可以当某种情趣用品了也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辉盛的945和955就存在类似的问题,自己会微微抖舵,是电路板设计的问题。。。

只是舵机精度问题,没什么的,舵机回中差一点点,大概是因为微小舵量差异只能轻微电流修正,但齿轮受力不够没动,就出现电机小电流加载被齿轮卡住嗡嗡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确定LZ用的是天9+PCM接收。
剩下的就不用我说了吧?
升级山寨2.4G吧。

明明是舵机的问题,非要怪到遥控器上面。所以说国货容易被人误解呢,看看人都是什么思想。估计要是用的进口控,即使是控有问题,估计那就得怪是舵机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