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舵机问题,还是天九控的问题,请大侠指教.视频贴

楼主(2009-02-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好玩,不过没看懂楼主说的是怎么回事,什么叫关闭油门开关啊?  HOLD ?

网友:
舵机性能滴 ......差!

网友:
是舵机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把舵机放在不抖的状态 然后轻弹一下杆(是要弹得) 如果这样舵机会抖的话 那八成就是控的问题了 我两个同学的T9都这样 另外你换个舵机试试

网友:
不是控的问题!是新舵机减速齿轮组不顺滑,导致舵机电机启动困难和电位器回中不到位,动一下控摇杆就解决了,用一段时间就可以减轻,我以前买的3个65MG也有这个情况(过段时间就好了),不影响飞行,但一开机(换电池)就要马上动摇感,否则是容易坏电机和驱动三极管。

网友:
我的天8遇到过类似问题,换CORONA的接收后问题解决,不过7楼说的可能也有道理,呵呵

网友:
绝对是舵机金属齿轮加工精度不够。或者有金属加工毛刺没有清除掉,造成舵机齿轮运行不畅,电机无法将电位器传导到中立点而造成的抖舵,注意要马上动一下摇杆,否则电机和驱动会烧掉的,舵机外壳发烫严重就是预兆!!!切记切记!!!
解决的办法,卸开舵机尾部将电机拽出来一点,使得电机齿轮与传动齿轮脱离,然后将牙膏挤点减速齿轮箱,反复旋转舵机摇臂,转到感觉飞非常轻巧了,就说明齿轮磨合好了,然后将所有齿轮取出来,用汽油清洗一下后,成型安装上去,加点润滑脂就好了,不信你试试!!!

网友:
舵机抖舵的最大嫌疑是电位器碳膜磨损,但是在新舵机上面就不可能存在电位器的老化问题了,我是在维修很多舵机过程中发现的,我曾经将你说的这种狂抖舵机的电子部分(电位器+电机+电路板)卸下,装到同样品牌没有抖舵问题的舵机上面,一点也不抖,同样在把没有问题的舵机的电子部分移植过去,结果故障依然存在,问题的关键就是舵机齿轮减速箱里面的问题了,塑料齿轮这种故障基本没有,主要存在于金属舵机,特别是厂家追求舵机齿轮0虚位的控制后,如果不能保证齿轮的光洁度和装配精度的话,该舵机必抖!!!!!也就是说,在接近舵机中立点的微调过程中的时候,要求电机的以极低的转速驱动齿轮寻找电位器中立点,驱动电机的电压在此时较小,遇到齿轮不顺滑产生的卡点后,电机处于有电驱动但无法正常转动的憋转过程,继而表象就是舵机高频狂抖(此时电流加大,很容易烧毁电机和驱动管,请注意),如果动控的摇臂后,相当于给了舵机电机一个大的驱动电压,改变了舵机变速齿轮的卡转点,舵机也就好了的原因所在---------我是通过我的2个崭新有该故障的65MG舵机维修过程中得到的结论!

网友:
12楼分析得好,详细清晰.应该是齿轮组有点滞齿.

网友:
这个问题是舵机问题,但和遥控系统也有关系,遥控系统输出的信号假如刚好落在电位器不灵的位置,就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