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为什么直升机在刚起飞的时候会向左偏啊。?

楼主(2009-02-11):
请问为什么直升机在刚起飞的时候会向左偏啊。?
希望物理高手能在理论上帮我解释一下,或告诉我在哪里能学到这方面的知识~
这个问题困扰我半年了。我是在读大学生,所以对理论方面的问题很感兴趣。
这个问题绝对不是地面效应,地面效应我查过的,与这个没关系。。。
***注::因为这个问题涉及到高难度的物理学知识,所以我选在
亚拓T-REX 600CF/600N/700N
这高手云集的区域里面求助,希望财神不要将我的帖子移走。谢谢了~

网友A:
跟装机有关,跟气流也有关系,飞直升机本来就是一个要不断调整的过程,不断调整姿态.

网友B:
楼主搜索 地面效应

网友C:
新手学习下···楼主破解后记得发帖啊

网友D:
你要使马达反转 桨反装 尾桨叶反 还有可能向右飘哦

网友E:
注意到尾浆气流的方向了吗,为了抵消大浆的反扭矩,尾浆在向右吹风,剩下的LZ再想想

网友F:
看一下我以前发的帖子吧……
原帖地址: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720020
楼主学了理论力学之后自然就会明白了……
帖子内容如下:
我们都知道尾巴上的小桨是用来平衡主桨旋转给机身所带来的反扭矩的。
根据理论力学中力的等效转换原则:尾桨上的推力移至主轴上后,是一个力矩和一个力,力矩平衡了主桨的反扭矩,可这个力没有办法去平衡,于是如果不修正副翼便会一直向一个方向偏航(主桨顺时针转时左偏,逆时针转时右偏),即使是在空中飞行时,也是会有这种现象的,如果大家仔细看就会发现,你在悬停时主桨平面思想右偏的,而不是完全的水平状态。
以上仅是我个人见解,如有不对,还请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G:
陀螺进动效应

网友:
我不同意六楼七楼的观点,我认为尾桨的反扭力是不会对机身产生效应的,即便尾桨的力对机身会产生影响,但是这个力应该作用在主轴上,而不是螺旋桨旋转平面的重新,所以根据螺旋效应,机身应该是抬头,而不是左偏,不知我说的对否。。。
还希望八楼的同志能帮我解答一下什么是螺旋进动效应么,我没怎么看明白~

网友H:
看下这个自然都会明白,不过文章太长,耐心看哦。
http://www.afwing.com/intro/birdy/1.htm

网友:
再次回复一下,谈论一下个人观点不知对不对~
尾桨在告诉旋转是加速了尾桨两侧的气流,使机身后方气流自左向右,或自右向左高速运动,这样在主旋翼上下表面就产生了一个流速差,因为下表面 的流速快,所以就给主旋翼平面的后方一个向下的力,可是由于螺旋效应,这个力需要旋转90才会产生效应,即侧偏,所以主旋翼顺时针(自上向下看)旋转的飞机就会自动向左偏了。。
不知这样理解对否。。。还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