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用 电动机 提供的图纸做控的功率放大,这几天开始动工~~~~

楼主(2009-02-11):
好早前就想做个控的功率放大,以前用老外的图纸做了个,没正常工作,现在打算重新用 电动机 的图纸再开始做,有想一起研究的可以加群,同时还欢迎所有FPV爱好者加入,大家可以进来一起讨论FPV的设备以及经验交流~~

群号:33415580

网友:
看到缠线圈,缠电感就迷糊,头疼。。。

楼主:
2楼的 线圈到没什么 就那么几个 好办

2楼 这个确实比较麻烦点 HOHO  不过有仪器就没什么大问题了

网友:
7w那个图纸建议改几个地方.
L6      4圈
C39  100p
C34   330P
C35   100P

这样接50欧姆假负载.电流800ma左右...7w以上输出
主要是原图的输入阻抗不同.....
有兴趣的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末级功率放大的谐振与阻抗匹配网络不容易调阿...一旦失谐,功率管功耗巨增.建议先减小电源电压调试,再增大电压.

建议合理 还是小心一点

楼主:
恩 谢谢楼上的 L6我找到了个3圈的带调节的 3圈应该够了 HOHO 其他的我试试

网友:
兄弟以前搞过高频么?有相关调试设备么?没有的话建议放弃。高频电路是最复杂的

网友:
15年前玩对讲机,当时调发射电路时烧了不下10个发射管!

楼主:
呵呵 10年前我玩FM发射烧了 NN多个9018 HOH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