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字涮锅时正涮到倒涮的切入点【模拟器视频来了······】

楼主(2009-02-11):
正飞和倒飞的顺时针,逆时针涮锅基本都会了,再用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练习了八字涮锅,如果切入点的时机掌握的不好,就直接影响倒飞涮锅的质量。我的理解是:正涮过度到倒涮的点应该是两个圆的切点,此时为最佳切换点,是这样的吗?在线等待高手解答,谢谢了先!!!!!!!

网友:
继续努力。

网友:
理论上说在正飞翻到倒飞的时候飞机已经部分失去离心力,因此圆弧已经变成渐开线, 很难在切点位置过过渡. 只有当锅刷刷到尾巴几乎垂直地面的时候, 才有可能非常接近切点(因为正反切换很快), 那是非常漂亮的.

我不是高手,  这个我做的很粗糙, 如果不嫌弃的话, 我刚开始学的时候用一种笨办法可供楼主参考.

那就是刷锅到8子中间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它以切线方向利用惯性直飞, 然后在运动中做个钟摆, 直飞一小段然后再进入入另一个刷锅.飞行线路象个手写的8字, 而不是两个圆. 当熟悉这个过程后,就可以连贯性起来做得快一些圆一些.

网友:
高难度的动作哟.

网友:
高,实在是高!连想像一下目前都不敢

网友:
这个高难动作使人望而生畏 留个脚印学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说“那就是刷锅到8子中间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它以切线方向利用惯性直飞”,这样不会掉高度吗?

网友:
好动作,拉风必备
日后我也练

网友:
我也正在练啊!希望能多多交流心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那就是刷锅到8子中间的时候就有意识地让它以切线方向利用惯性直飞”,这样不会掉高度吗?

不会, 因为在圆周运动的时候不会掉高度, 那么在相同倾角的时候具有的升力足以支撑其自重, 只是没有了离心力后飞机会横向跑,   因此这样做的前提是你要能做到慢的原地翻滚不明显掉高度,这当然要飞机动力好一些.

其实我看大家测试动力性能时候比较少用刷锅这个动作, 我个人经验是头或尾巴对圆心的逆尾巴方向大倾角大半径刷锅对动力要求极为苛刻, 动力稍微差一点不是尾巴会跑掉,就是尾巴竖不起来.不知道是否其他模友也有类似感觉.

网友B:
欣赏了楼主的视频, 我和楼主飞得一样, 都是在翻的时候走一小段直线, 两个圆并不是相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欣赏了楼主的视频, 我和楼主飞得一样, 都是在翻的时候走一小段直线, 两个圆并不是相切的.

我反复多次看了杨格和众多高手飞的八字涮锅,他们在切换的时候直线段走的很短,而且对地的倾斜角是一次性到位,几乎没有修正,负螺距拉的较大,然后再回一丁点螺距,这样做的目的是不让JJ掉高度,保证涮锅在同一个平面。不知道我的观察是否正确··········

网友:
我在运气比较好的时候偶尔能做得比较漂亮, 通常是在进入切换点前尾巴比较垂直, 可以快速地摆到另一边. 不掉高度我觉得并不太难,  我觉得这个动作要做好的难点不是在切换点上,而是对正反刷锅的线路角度大小高度等控制到随心所欲的程度. 说到底还是个基础扎实与否的问题. 要做到这一点就 三个字 太难了

网友C:
肯定是切点才刷得才好看啊,还有记得切换时给点螺距,加大力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肯定是切点才刷得才好看啊,还有记得切换时给点螺距,加大力度

这个切点我的理解其实是一个摆钟。就如做摆钟,如果正负螺距不给大一点,JJ就会掉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