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933MGPK65MG

楼主(2009-02-11):
       恒吉MD933MG口碑不错!凑隔热闹也买来了3个测试一下!使用后整体感觉很不错,通电后用力板舵机摇臂,2.2KG数据指标板不动,不愿意再大力气板了,在通电憋舵试验过程中,10分钟左右不见有损坏情况,憋舵电流和视屏描述基本一致,回中、速度、一致性都令人非常满意!与视屏描述一致!

         933PK65MG,说说MD933MG的优点和不足:

        一、舵机通电后,一手上下摇动遥控器手柄,一手板舵,模拟飞机在飞行过程中斜盘舵机受力状况,感觉933力道不够,同比试验65MG斜盘运动过程中的力道,比933力道大很多,由于还没有测试数据,全凭心理感觉,建议恒吉拍个视屏,测试一下933舵机摇臂在实际运动过程中的扭矩,这个很重要,很重要!!舵机通电静止状态的舵机力矩已经超过指标,但舵机运动过程心里感觉没有达到!!
        二、三个933装到飞机上后,地面调整十字盘水平,推动油门摇杆,斜盘上下运动,在任何油门段十字盘完全水平,65MG相比之下就不如了(服役1年65MG),说到65MG在油门上下过程中,线性很好,十字盘上下非常柔和均匀,感觉十字盘像乘坐磁悬浮列车!而933就没没有那么好了,十字盘上下过程中一腾一腾的,感觉十字盘像乘坐普通列车,遇到轨道缝发腾的感觉,上述说的是在地面调试时候说观察到的现象,在飞行过程中,飞行姿态还没有明显察觉区别!!
         三、固定933舵机的耳朵,不如65MG,在450上,65MG在侧板的内外都可以安装,而933不行,只能外装,而且非得买飞越的舵机安装塑料扣,要内装就肯定要破坏933的耳朵了,希望恒吉能够改进一下!至于摇臂的厚薄没有好坏的定论,厚点,摇臂结实,不容易炸坏,但太结实了,对舵机个飞机没有好处,太薄也就说不上一点了,感觉现在的摇臂厚薄刚刚好!金属齿轮做工非常不错,恒吉是花了大功夫的!
      在这里,感谢恒吉给大家带来了一个那么好的产品,在这个产品的质量上恒吉是花了心思的 ,就目前933的价格,一个65MG可以买2个半933,933性价的高,受大家欢迎的程度就可想而知了!如果恒吉将MD933mg有限的不足整治完毕的话,那将是模友们的福气了 。
      实话实说,欢迎大家拍砖!!!:loveliness:

网友:
我也觉得MD933 不错!

网友A:
不够线形一卡一卡是因为解析度不够好,这个指标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事实上直接影响操作精度.

网友:
如果方便,楼主能发个舵机安装后的照片上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够线形一卡一卡是因为解析度不够好,这个指标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事实上直接影响操作精度.

齿轮减速比不够,看两个舵机的齿轮组就知道那个精度高了。不过MD933这个价格已经对得起它的表现了。

网友:
各位看看202MG如何,
给点意见

网友:
关于舵机耳朵我也有同感,我费好大劲才在wing机上装好,但感觉还是不牢靠。现在这种设计用作尾舵机很好,但用作斜盘舵机安装就不如65MG了,听厂家说新外壳要出来了,关注中。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齿轮减速比不够,看两个舵机的齿轮组就知道那个精度高了。不过MD933这个价格已经对得起它的表现了。

你可能对解析度不够了解,事实上它和齿轮无关.打个比方给你听:65MG微调动一格摇臂马上就有反映,而许多国产舵机都要2-3格..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可能对解析度不够了解,事实上它和齿轮无关.打个比方给你听:65MG微调动一格摇臂马上就有反映,而许多国产舵机都要2-3格..

你说的解析度就是舵机的死区宽度。你可以通舵机检测仪来检测或者将遥控器的的步进改为1,拨动摇臂微调每拨动就是1us;看拨动几下舵机动一下死区就是多少。65MG的死区是5us。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解析度就是舵机的死区宽度。你可以通舵机检测仪来检测或者将遥控器的的步进改为1,拨动摇臂微调每拨动就是1us;看拨动几下舵机动一下死区就是多少。65MG的死区是5us。

兄弟解说得很专业,不知道MD933的死区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兄弟解说得很专业,不知道MD933的死区是?

MD933的死区是4US。

网友D:
933用了不到2个月,旧版空中死驼害我炸机两次死了两只,后拿了朋友吗新版用又出现同上现象,现在都不敢用933了。对933好失望。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3用了不到2个月,旧版空中死驼害我炸机两次死了两只,后拿了朋友吗新版用又出现同上现象,现在都不敢用933了。对933好失望。

我们查了所有的用户没有发现你的购买记录,恒吉已发过通知,老款舵机的质保期延长了一倍,你目前在在这个期限里,请联系我们的客服,按照条款可以进行调换处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够线形一卡一卡是因为解析度不够好,这个指标很多人都不太注意,事实上直接影响操作精度.

有道理!期待恒吉关注!

网友:
回复14楼

好像什么舵机到你手都死的阿。都叫你贱卖JJ给我啦

网友E:
我们很乐意和各位模友进行技术交流。
根据我们测试MD933舵机的坚持力矩和启动力矩都比65MG大15%左右,在运动中的力矩的测量目前尚有困难。另外需要说的是65MG在吊重的测试中舵机角度偏差3度以内输出扭力不大,非得吊到舵臂偏离5度舵机扭力才到最大,说明模拟舵机预定点的坚持力不大。反映在电直上模拟舵机控制的十字盘用手比较容易扳动,数码舵机控制的十字盘锁的较牢。在电直斜盘使用时我们的感受是控制十字盘迅速、精确、坚持力好,在飞行中也明细感受到数码舵机和模拟舵机的不同,模拟舵机感觉有点棉,数码舵机刚,电直悬停稳定性更好。
数码舵机具有启动快、刹车快、目的点坚持力大的特点,MD933的死区是4us,比65MG低1us,在细腻度上超过了65MG。正因为模拟和数码舵机的不同特性,楼主能明显觉得十字盘上下运动的感觉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很乐意和各位模友进行技术交流。
根据我们测试MD933舵机的坚持力矩和启动力矩都比65MG大15%左右,在运动中的力矩的测量目前尚有困难。另外需要说的是65MG在吊重的测试中舵机角度偏差3度以内输出扭力不大,非得 ...

70元的933有目前的效果我感觉已经非常不错了,但是和国外数码舵机相比(9257、9650、202)还是有一定的距离,参考一下他们的电路板和软件,找出自己产品的差距,才能够研发出真正与之抗衡的国产优质数码舵机,我的建议是建立在恒吉在数码舵机领域里做大做强的中肯的、建设性的,要求高了点,请不要介意!!

网友:
 支持国产舵机,做的更强更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D:
933用了不到2个月,旧版空中死驼害我炸机两次死了两只,后拿了朋友吗新版用又出现同上现象,现在都不敢用933了。对933好失望。

新版的舵机好像今天才出来吧
兄弟。

网友F:
十字盘上下过程中一腾一腾的,感觉十字盘像乘坐普通列车,遇到轨道缝发腾的感觉,
以前用的北田的1123,换了MD933后感觉太灵活,现在飞小舵角55%感觉还可以

网友(2009-07-20):
引用 网友F:
十字盘上下过程中一腾一腾的,感觉十字盘像乘坐普通列车,遇到轨道缝发腾的感觉,
以前用的北田的1123,换了MD933后感觉太灵活,现在飞小舵角55%感觉还可以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
老帖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