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1,770T等锁尾陀螺除常规调整外,还有一个项目需要调整,不知大家调了吗?

楼主(2009-02-11):
很多模友可能和我以前一样,买来401上机后,就调下推角5度是中立点,保证打右舵不顶死,调感度就可以飞了,但这是不正确的(有的朋友肯定会说,为什么,我用着很好呀)我只能说你运气好,401出厂的机械中立点和你的调整中立点很相近,所以你感觉不出来,但是401和770T两款我都用过,最近我用两颗770T做对比时,发现在不重新调整发射参数,只是更换另一颗770T的时候,居然行程不一样了,飞行感觉很别扭,左转弯时总感觉很困难,最后检查就是左舵行程不够                       以下是我的调整方法,调整好后问题解决,就连以前困惑我很久的倒飞倒退航线甩尾的问题也解决了,正是开心! 有不对的地方请高手指教 !
           最后调整好后,如果感觉太灵敏,可以调整发射大小动作中EXP的参数,使变得迟钝些,如果发射没有EXP功能,就只有降低陀螺上的行程量了

调整大小

把行程旋扭开到最大

把行程旋扭开到最大

调整大小

松开尾舵机架螺丝,可以左右滑动

松开尾舵机架螺丝,可以左右滑动

调整大小

打死右舵,滑动舵机架,保证控制组最大行程但又不顶死,然后锁紧舵机架螺丝

打死右舵,滑动舵机架,保证控制组最大行程但又不顶死,然后锁紧舵机架螺丝

调整大小

然后在发射机中立点调整选项中调整方向舵,反复上电实验,使尾翼停留在右舵5度就OK了

然后在发射机中立点调整选项中调整方向舵,反复上电实验,使尾翼停留在右舵5度就OK了

调整大小

调整大小

调好后,行程明显变大

调好后,行程明显变大

网友:
JR的東西才会這樣,F的不会

网友A:
是啊~尾推都到壁了。右舵还是没有左右灵活。怎么解决?

楼主:
按我上面的方法调,可以帮助楼上两位解决问题

网友:
二边的EXP应该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样的,由于惯性陀螺会把尾翼往右推,以抵消惯性,应该是要加大尾浆的效率,但怎么增加呢?换尾浆?

你用什么陀螺?设置5度攻角没有,检查左右行程够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问是怎么搞好的,我把方法说说吧,这是尾舵机中立点没有搞好,具体方法:把陀螺仪设为不锁尾状态,让尾舵机确定中立点,移动舵机臂位置,使舵机臂和连杆呈90度,然后移动尾舵机位置,让尾推在尾轴的行程中间(我 ...

这个就是常规调法呀!

网友:
回复 网友C:

好多朋友一上来都是悬停  就算是航线都好久以后了  除非技术进阶  估计注意不到  因为他也用不到那么大行程  不过LZ文章不错  770的战友 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人问是怎么搞好的,我把方法说说吧,这是尾舵机中立点没有搞好,具体方法:把陀螺仪设为不锁尾状态,让尾舵机确定中立点,移动舵机臂位置,使舵机臂和连杆呈90度,然后移动尾舵机位置,让尾推在尾轴的行程中间(我 ...

多谢指教,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右舵5度  还是 30度? Thanks

网友:
应该是5度吧,30度大去了

网友:
支持下,待明日验证

楼主:
哎,大家都去顶水帖,调查帖去了,技术帖没人顶啊!太失望了

网友:
limit开到最大时,控里的方向通道的EPA维持在100%吗?
我感觉要撞墙了,按常规调法,EPA大约在50%就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尾推都到壁了。右舵还是没有左右灵活。怎么解决?

我有个办法解决

解决左边行程到壁的办法和LZ的一样,尾舵打到底再装拉杆

右舵没有左右灵活
我就稍稍把 尾旋翼组 靠外测装出去一点点
这样相当于增大实际行程
同时左边又不碰壁
这个解决方案有意思

所以要求尾轴杆能长一点的就好
我用 非耐的尾轴 长度比较理想
但是装在我的GL450上
尾轴齿轮有一点虚位
如果能把 齿轮宽度加到 8.47mm 左右
就非常理想了。
可惜我没有工具
不知道这样能把
GL原装的齿轮拔下装在非耐的尾轴杆上
看看其他人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不是很多贴子都说锁尾不要用遥控的微调吗,LZ还是用微调。不过只要能解决飞行的问题就行。不用管方法对不对。每个人的机体参数不同调试也应略有不同。我一般都说保证打舵左右行程一致的那个点为中立点。即距离中立点。此处差不多在尾桨0度位置。我还发现,普通飞行是大伙感度都会设置比较高,3D模式时都会适当降低感度。我尝试用3D模式时的感度飞悬停时发现尾巴打满舵时尾巴自旋速度要比普通模式时要快很多。几乎就跟3D模式一样。因此我推断感度越低,自旋越快即舵机的行程越大。遗憾的是我航线没有试过,不知能否锁得住尾。

楼主:
我上面所说的,主要是提供一种调整方法,参数因人而异 最简单的理解就是利用陀螺的最大行程,补助左舵行程不足的原理

网友:
我没这么麻烦 我调好中立点 然后调一点攻角 也就5度的左右 锁的死死的 401+9254

网友:
这个调尾方式是楼主自創的,还是首次看到有反傳统的调法,有点不合理

网友:
鼓励百家争鸣,

正道 / 小道, 都走走嘛...

网友:
我按这样调试了KDS800    我没有调到最大行程,的确有用,悬停锁尾非常好,SUN TRIM里都到120了,呵呵  以前好象也看到过说不能动微调。

楼主:
 呵呵,有用就好!

网友E:
我觉得LZ这个调整非常有道理,最关键的一点,可以利用尾轴的全部行程。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行程越大锁尾越好,那么80%的行程和100%的行程,哪个锁尾会更好?!

网友:
我用770到没有搞得这么复杂,直接调好中立点,不需要负螺距的,401倒是要这么搞.

楼主:
我靠,LS的是来灌水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一定要负螺距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觉得LZ这个调整非常有道理,最关键的一点,可以利用尾轴的全部行程。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大家都知道的,就是行程越大锁尾越好,那么80%的行程和100%的行程,哪个锁尾会更好?!

行程大小调整我觉得,依据是尾轴左右行程全部灌满不顶死就行了,设备不一样,调整不一样,但是原理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