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想问个问题

楼主(2009-02-11):
有副翼的
滑翔机
与没副翼的滑翔机
各有什么优缺点啊?

网友A:
有副翼的,转弯感觉舒服些,半径也会小一些更灵活;但转弯过程容易掉高度,所以一般都会把副翼和方向舵联动进行改善。
没副翼的,转弯半径相对较大,转弯感觉会相对木一些,所以要增加转弯的提前量。
自己瞎总结的,如有错误,敬请指正补充。

网友B:
不带副翼的JJ,优点是机构比较简单,容易制作,同时由于靠方向舵来转向,舵效较低所以反应相对柔和,适合初学者使用;缺点是转向会掉高度,需要同时拉杆修正。
而带副翼的JJ,优点是气动性能好,打舵反应较快,转向时高度损失较少,配合襟翼使用还能起到空气刹车的效果,多用于中、高级的JJ上;缺点是制作较复杂,需多占用一个设备通道。

网友C:
不带副翼的JJ.............缺点是转向会掉高度,需要同时拉杆修.......................
 說反了~簡單講:
不帶副翼的JJ轉彎較不會掉高度
轉彎當然需要補些升舵避免掉高度~但這也是用減低動能(速度)換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