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飞FPV把飞机飞丢的吗??

楼主(2009-02-11):
 一直有个问题,飞FPV的时候,是不是很担心,要是有操纵失误、或是有干扰,或是飞机出问题,几千元的东西就飞丢了。那不气死了!!!这样飞起来提心吊胆的,那还有惬意可言

网友A:
飞航模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 就算你不PFV都会飞丢飞机的 呵呵

别担心那么多

网友:
上个月不是有人大雾天飞给飞丢了

网友: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的,丢是正常的,即使只有1%的几率。如何避免这个几率的发生,个人认为有以下几点:
1,选用可靠设备,尽量用成品,如果你把FPV飞机当普通模型,对不起,你错了,必须当无人机来对待,也就是说如果你只想飞500米,ok,你可以用天地飞,普通舵机,廉价FPV设备,DIY的也没事。反正丢也不会丢的太远。装个报警器基本能找回来。不过当你不满足于这点距离的飞行,那就准备好米吧。说说我的配置,最便宜的遥控器也要是FF9,接收机319DPS或者149DP,PCM的抗干扰性要好于PPM,远距离上不确定因素比较多。舵机准备用65MG,数码舵机寿命较长。无线收发系统都是成品,使用平板天线,排除干扰,增加距离。所有的翼面都要加强,泡沫机使用碳杆和碳片,纤维胶带等。必须保证飞机从2米高自由落体不会受到任何损伤。这样才算加强成功。
2. 熟悉地形,在google上查看飞场地形,或者近距离高空多飞几次,免得飞丢了,当然有米的同志可以选择可以自驾返航OSD系统,可以最大程度上减少丢机的可能性,本人在能见度0米的大雾中都飞过(云层中)。
3.所有电子设备的接头都要固定好,有能力的朋友可以用多股导线把所有导线集成起来,可以减少磨损断线等情况。
4.能做电磁屏蔽的设备都要进行屏蔽,什么接收机,陀螺仪等最好都屏蔽起来。

总之,如果你用了100%的努力,飞机会以200%的努力回报你,如果你觉得FPV就是玩玩而已,那丢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还不如不玩。

网友:
哈哈哈哈 哈  炸机  再所难免

楼主:
我说的飞丢,其实很大程度是怕,飞掉下来,被别人捡走。而不是担心找不到,和摔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航模本来就有很多不确定因素的 就算你不PFV都会飞丢飞机的 呵呵

别担心那么多

平时飞丢,损失小啊!就算50的直升机摔机,至少还有尸首;可是有FPV的设备,特别是有高档OSD的,那损失就大了。

网友(2009-03-16):
上面的朋友说的  “总之,如果你用了100%的努力,飞机会以200%的努力回报你,如果你觉得FPV就是玩玩而已,那丢机的可能性就会大大增加,那还不如不玩。”

这个是正解!

网友:
在飞机上留下联系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