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入手V4 都有什么是必须升级的?

楼主(2009-02-12):
我想入手一个V4 因为看它保有量很高 请教一下 又需要升级什么 我好跟JJ一起邮过来

网友A:
不要升级啦 主要买点配件就可以了 比如 大浆多买几副 脚架买2个 还有就是尾巴了 其他没什么啦 电池配好就ok 我现在已经进入004阶段 刚定好呵呵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楼主您好~我也是从V4开始的!V4这飞机很稳!需要升级的东西不是很多!但是有些东西你不买会很麻烦~
升级的:内轴强烈建议换成金属!因为他卡平衡杆那很脆弱!如果炸种那里必坏!其他就没有什么要升级了!
要买的配件有 1 主浆 2 滑锹 这两个很容易坏~多买点没事!很便宜!
3 电池建议多来块~一块实在不爽!
4 机壳 4以上的东西基本够了!在你把上面东西炸完之钱机壳可以粘着用!炸完上面的东西~你的技术也好了!这时换个新机壳~摔呆了!!

网友A:
然后就上004 在家里继续飞
最后450 到外面飞 hoho
很稳重的升级法
当然也可以直接450 不过觉得在家 004还是必须的 因为可以在 床上而飞 哈哈
大的 就要 出们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