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管!

楼主(2009-02-12):
450的尾管有2孔,其中一端带槽,而另一端却只有孔
试问在有必要的情况下,在无开槽的一端自己开一个,能否也可以用.
就是上面的字反向了~

网友A:
应该能用吧!但是别人都设计好了,何必呢?

网友B:
有这个必要吗?

楼主:
一头的槽坏了的话,就可以省一根了!

网友C:
只坏槽的可能性很低,一般都是中间弯了

网友D:
尾管便宜啊,炸机基本上换配件的 .

网友E:
副厂尾管和便宜了,何必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