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设置

楼主(2009-02-12):
近期遇到一个困难 请教一下各位高人    我的250尾巴在设置gp750的时候 尾舵左边推二分之一就到头了 右边推三分之二也到头了 没有一个能把遥控器摇杆推到头的 我用的是dsx9 这是什么问题啊 帮帮我  谢了

网友A:
调GP750的行程.
或者在DSX9的第一项里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GP750的行程.
或者在DSX9的第一项里设置.

gp750 怎么调行程阿 详细的说说好吗?

网友B:
調整遙控器行程量,只會改變尾巴的旋轉速度,並不能調整行程
陀螺儀是利用角速率來補舵的,因此當機子靜放在地面時
只要持續一點點的撥動撥桿,尾舵就會慢慢的偏向一邊
並不像十字盤上的舵機,撥多少撥桿,就移動多少舵機量

至於尾舵行程量的調整,在進入陀螺儀行程量的調整選項
您可以多次的來回撥動撥桿,讓左右的行程預留0.1~0.2mm的空間
當您覺得某一次的來回撥動您最滿意,就可以按一下set鍵儲存您的設定值
進入下一項的設置,也完成您的行程量的設置

网友:
回答很详细!怎么调好像说明书上有的哦!

网友:
图解很详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調整遙控器行程量,只會改變尾巴的旋轉速度,並不能調整行程
陀螺儀是利用角速率來補舵的,因此當機子靜放在地面時
只要持續一點點的撥動撥桿,尾舵就會慢慢的偏向一邊
並不像十字盤上的舵機,撥多少撥桿,就移動 ...

老大 你的意思就是说在静止的时候不用管控上移动多少杆尾舵移动了多少 而是飞机升空以后陀螺仪会自动调整 而且尾舵也不像其他舵机一样是有比例移动的 只要有偏移量就会移动了!只要吧陀螺仪的行程设好了 不让它出去就好了是吗?这里面有个问题 我在设置完陀螺仪以后移动摇杆 在尾舵已经到我设置极限以后 我摇杆还有三分之一的偏移量 要是把摇杆偏到头 尾舵机仍然会继续加力 这样是不是容易损坏舵机阿?我现在只是将控上尾舵的行程降到65% 这样就正好了 但是我不明白这样对不对 老大指导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