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做的并口线通过ppjoy玩g2的可以玩g4吗?

楼主(2009-02-12):
以前自己制作了一个那种打印机并口线(按照“4vf并口分立元件winxp搞定,告别音频线吧(完成图)新增ppjoy设置图片”帖子上的方法制作的)玩过G2不知道能不能玩G4,还是通过ppjoy模拟吗?还是要通过现在emu来模拟,请教高手指导!我的系统是vista的。谢谢了!

网友A:
xp 可以
vista没 用过

网友B:
可以。加EMU 3.3 即可

楼主: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