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的功放又测试了3次

楼主(2009-02-12):
今天 又测试了3次
遥控器
的线路改造比较简单 控是72m 高频信号线 地线 都连接 没有问题 万用表也测试过 没有短路的问题
1,买了4米同轴电缆 焊好q9头 内心 接 遥控器原装的拉杆天线 屏蔽层 断开 ,接到攻攻放上 , 连接到遥控器上 开始测试 接收机 为 tdf 8通ppm接受 连接一个躲机,因为遥控器 攻防 天线都在家里 有障碍物,攻防先不接电源(11。1离电) 拿出室外20米以外 躲机 开始抖动 说明已经失控了 攻放接上电源 大约50米以内 信号没有为题 超过50米 开始失控 抖动
2,仔细回想,改装的步骤,都是按照帖子 去改装的唯一区别就是天线 在买攻放的地方买的 gp 伞状天线 今天第一次测试的时候已经改用拉杆天线,结果 连50米的距离也没有 怀疑攻放有问题,攻放回来以后没有测试音频的传输距离,然后赶紧 吧断开的地方连接好 把 sma头的连接线都断开 开始测试音频的传输距离,把攻放恢复好原状 在mic处 接好 音频信号 用mp4的 广播功能 接收 频率为 80。10 本想 距离应该长一些 还是 拉杆天线 ,开上车一边 听mp4的声音 结果还是 50米左右 声音 没了 都是噪音 ,结果让人伤心啊 真折磨人啊 ,
3,根据 ,各位网友的提示,攻防工作的时候 发热 ,遥控器 原来天线的连接线 断开 没有断开 都测试过 效果都没有区别 ,怀疑线焊得不好 第一次使用同轴电缆焊接的 ,然后拆掉 用 躲机的连接线 从新焊接了一遍(里面是细铜丝) 效果还是一样,我感觉 攻防 硬件 有问题了 ,希望各位网友 能告诉我一个监测 攻防的方法, 失谱仪 可以测试吗 该怎么测试 ,或者说用什么设备可以测试
4,最后的感受, diy确实 不好搞 看似简单的东西 真正自己做起来 太困难了 请教了 冯哥fy331 很热情的让我把设备 给他发过去帮我看看 在此 先谢谢了。
5,我感觉硬件 估计存在问题 卖家 一直不再线 还没有跟卖家沟通 发货前 再三说明我是要改 遥控器的攻放 一定要帮我测试好 现在还不能下最后结论是不是硬件的问题 希望有人能给我提供 测试的方法 要不只能往冯哥那邮寄了(来回也要1个多星期才能知道结果) 卖家 发货推迟了3天还以为测试好了肯定没有问题了 结果怎么也测试不好 伤心死了。

网友A:
今天 又测试了3次遥控器的线路改造比较简单 控是72m 高频信号线 地线 都连接 没有问题 万用表也测试过 没有短路的问题
问题出在这里了,你的地线 是焊接在什么地方的 是不是 天线末端的旁边........??????????????????????????????????那里不是正确的地线 直接悍在电池仓的 负极

网友B:
这功放终于有了个名字,叫250

网友A(2009-03-27):
确实是 250功放。。。。。很垃圾 我的也失败了。。。。。。。。。刚买回来的时候。音频传输也只有 500M ,怀疑这个机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