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尾管上的圆孔有什么用?

楼主(2009-02-12):
450的尾管两边都有开孔,其中一端带槽是为了插入尾管固定座时便于定位,但另一端的那个小圆孔感觉没什么用,和尾波箱上的那个小圆孔正好是反的,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网友A:
正反安装都可以

网友:
像YT及GL都要用那些孔

网友:
450S必须要这圆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450的尾管两边都有开孔,其中一端带槽是为了插入尾管固定座时便于定位,但另一端的那个小圆孔感觉没什么用,和尾波箱上的那个小圆孔正好是反的,是为了减轻重量吗?

老款的塑料尾旋翼组靠那个孔来定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反安装都可以

请勿反装,开槽的那头最好不要用来上尾波箱,高速旋转时有脱落的可能,当然皮带可以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