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新手入004 都需要买什么配件 ?

楼主(2009-02-12):
主要是易损件,还有推荐一下升级件,比如电池,控之类的,刚入魔道

感谢黑人和植树
禀版主:最近004比较火,是否可将这个配件表置顶呢?以便新人参考!
004的脚架建议你换成016的,理由:装上016的脚架,004会变得很漂亮且结实!
016的配件编号是:KE1-0559和EK1-0560,价格大约是30多一套。
以下是004的配件表,你可根据易损程度来决定购买数量:
ESKY的编号        名称                       易损程度      估计的单价
EK1-0203          Y形旋转头支架         极易          16元/个
EK1-0201               双孔拉杆              极易           4元/个
EK1-0204               平衡杆                 不易           5元/个
EK1-0200A        桨夹(旋转头)      极易           5元/个
EKI-0202               大桨                       易            15元/套
差不多啦!只要你飞行的高度不超过3米,摔机一般不会将主轴等贵重零件摔坏的。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0200A 主旋转头套件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0203 主旋转头
天外飞ESKY EK1-0201 004的双孔拉杆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H-0208 拉杆

我比较懒,这是我最近买的列表而已。做个参考吧。
电池建议改用Lipo(锂电),种类很多,用起来也非常不错。至少比原厂配送的那块好多了。
大桨可以考虑换成木桨。度数使用8度或以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禀版主:最近004比较火,是否可将这个配件表置顶呢?以便新人参考!
004的脚架建议你换成016的,理由:装上016的脚架,004会变得很漂亮且结实!
016的配件编号是:KE1-0559和EK1-0560,价格大约是30多一套。
以下是004的配件表,你可根据易损程度来决定购买数量:
ESKY的编号        名称                       易损程度      估计的单价
EK1-0203          Y形旋转头支架         极易          16元/个
EK1-0201               双孔拉杆              极易           4元/个
EK1-0204               平衡杆                 不易           5元/个
EK1-0200A        桨夹(旋转头)      极易           5元/个
EKI-0202               大桨                       易            15元/套
差不多啦!只要你飞行的高度不超过3米,摔机一般不会将主轴等贵重零件摔坏的。

网友: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0200A 主旋转头套件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0203 主旋转头
天外飞ESKY EK1-0201 004的双孔拉杆
天外飞-ESKY 直升机 EK1H-0208 拉杆

我比较懒,这是我最近买的列表而已。做个参考吧。
电池建议改用Lipo(锂电),种类很多,用起来也非常不错。至少比原厂配送的那块好多了。
大桨可以考虑换成木桨。度数使用8度或以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禀版主:最近004比较火,是否可将这个配件表置顶呢?以便新人参考!
004的脚架建议你换成016的,理由:装上016的脚架,004会变得很漂亮且结实!
016的配件编号是:KE1-0559和EK1-0560,价格大约是30多一套。
以下 ...

我再补充一个吧,在进入航线练习的时候最好再多买个空机身,大约30元的样子。

楼主:
  谢谢 黑人 和 直树  一定照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黑人 和 直树  一定照办

有条件的话别忘了再加一个空机身。

楼主:
是主体吗?尾杆 尾翼 尾马达 头罩 用买吗?还有你给这家店怎么样 ?呵呵 买多是不是有优惠哦。。

网友:
回楼上的,机身就是从四合一架子到尾电机座的一根架子。

尾杆买不买都行,有时候从根上断了很难取出,买了也换不上,如果能取出,可以用报废的副翼杆锯短了代替。
尾翼个人认为不用买,我手头备了两个尾翼,估计很难用到了,尾翼基本不受伤。
尾马达,建议备一个或者两个。黑人手头有大堆尾电机,不过还在调试中,你可以问问他。
头罩钱建议省下,如果有破损,随便修补下就行。

网友:
买多了不给优惠那是不会做生意。

网友:
004可真是火啊!哈哈!!!我家楼上的朋友也要买了!!

楼主:
 回来交作业 再次感谢黑人 植树 JJ已经定了 下面是详细清单:
                 数量             单价         总价
E0004整机.               1                      445                         445(已改里电 ESKY 7.4800毫安+EK20851平衡冲)
小训练架          1                        14                        14
EK1-0223 尾马达散热罩   1              5                        5
EK1-0224 生马达散热罩   1              5                        5
EK1-0202 主 翼          2               13                    26
EK1-0200A 旋转头套件    2              5                        10
EK1-0001A 尾马达        1             22                      22
EK1-0201 双孔拉杆       2              4                        8
EK1-0204 稳定翼杆       1               5                       5
EK1-0203 主旋转头套件   1               16                    16
EK1-0219 尾翼            1                4                    4
EK1-0248机身            1               26                26
7.4V 800MA电池(ESKY) 2              55                    110
0559+0560 (016电池合+脚)     1          34             34
总计: 730             运费另算

网友:
正在学习中 一起就绪 工资一发准备出手

网友:
回复 网友C:

E0004整机.               1                      445                         445(已改里电 ESKY 7.4800毫安+EK20851平衡冲)
小训练架          1                        14                        14(多余)
EK1-0223 尾马达散热罩   1              5                        5(才两块电池的话,多余!)
EK1-0224 生马达散热罩   1              5                        5(才两块电池的话,又是多余!)
EK1-0202 主 翼          2               13                    26
EK1-0200A 旋转头套件    2              5                        10
EK1-0001A 尾马达        1             22                      22(贵啦!)
EK1-0201 双孔拉杆       2              4                        8
EK1-0204 稳定翼杆       1               5                       5(多余)
EK1-0203 主旋转头套件   1               16                    16
EK1-0219 尾翼            1                4                    4(多余)
EK1-0248机身            1               26                26
7.4V 800MA电池(ESKY) 2              55                    110
0559+0560 (016电池合+脚)     1          34             34
总计: 730             运费另算
有()的东西是画蛇添足!另外,你没还价……

楼主:
呵呵 更正下 主机是 套机原电改锂电 410+ EK20851平衡冲35,我家里有一块电池 套机一块 又多买两块 总共四块 不算多 也不少了吧 我是没怎么还价 老觉的配件不比别人高就行,老板人很好, 送我螺丝刀和尾翼 是你们推荐的店啊  还有这个EK1-0204 平衡杆  我以为你说了我就要了一个 呵呵  尾马达是不是买的少了 好象挺不耐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更正下 主机是 套机原电改锂电 410+ EK20851平衡冲35,我家里有一块电池 套机一块 又多买两块 总共四块 不算多 也不少了吧 我是没怎么还价 老觉的配件不比别人高就行,老板人很好, 送我螺丝刀和尾翼 是你们推荐的 ...

不知道说的是不是美天的店,我这次买配件刚狠狠的给了她一刀,嘿嘿。
副翼杆买了就买了,也不是说不容易断就不会断的,没准你刚离地就炸断了呢
跟我一样,偏爱秒炸。

网友D:
楼主锂电池用哪个啊?给推荐一个
我的原装电池用了也就10来次。彻底不行了
有一块冲不进去电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锂电池用哪个啊?给推荐一个
我的原装电池用了也就10来次。彻底不行了
有一块冲不进去电了

LAMA V4电池就可以,我自己用的是E-FLY的1000毫安电池,非常好用,另外听说丘比特的电池也不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 更正下 主机是 套机原电改锂电 410+ EK20851平衡冲35,我家里有一块电池 套机一块 又多买两块 总共四块 不算多 也不少了吧 我是没怎么还价 老觉的配件不比别人高就行,老板人很好, 送我螺丝刀和尾翼 是你们推荐的 ...

我感觉这尾马达的寿命,好象与飞机的状态被调整的好坏程度有很大的关系!研究中、、、、、

网友:
黑人哥说的贵的那几样我在淘宝看价格好像都差不多,麻烦黑人哥推荐一家便宜的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