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做液压系统的想法

楼主(2009-02-12):
最近有个新想法:把旧的,多余的,但性能还不错的的小排量发动机改成液压系统中的活塞泵。当然这么改要对发动机做些改动,必须用四冲程的发动机,缸头要重新设计,主要是在进气口和出气口上加装单向阀门。最好是多个相同排量的小机器并在一起,使其在进油和压油的时间上互补,减小脉动。用一台电动机或燃油发动带动。
对于想做液压系统的朋友有帮助吗?

网友:
有想法啊,,,,,

网友:
应该可以实现,我原来看到有人用旧的发动机改装过气泵

网友:
嘿嘿,液击报废

网友:
何苦   花几百块买个齿轮泵不就得了

网友(2009-03-16):
呵呵呵!要想纯动手高兴一下那我就祝你成功吧!
要想达到液力加压的目的的话我就却你放弃吧!
这些用现成的不就好了?就是汽车上的齿轮式机油泵比你的发动机可小多了!呵呵!
给你个连接看一下:
http://image.baidu.com/i?ct=5033 ... 6190800&ln=2000
汽车机油泵可以去修车厂搞到。我见过丰田威驰轿车的机油泵就很小。不知楼主你是需要升压压力是多大?保压时间为多长?你要是用发动机自己改的话最好管路上加个-蓄能器(汽车配件也有现成的),不然压力拨动直接影响你的液力机构功能、动作精度!

网友:
发动机改液压泵的成本高效果差,几乎不可行。不如买个齿轮泵。

网友:
连杆的强度明显不够

网友(2009-08-29):
花几十块钱就可以买个液体泵了...

网友(2010-01-26):
不可取,液体不是可压缩的.四冲程中有一个是压缩,到这个你的发动机也许炸了.除非你改进排气.但这样还不如买个齿轮泵,最小的才几十块.我研究过了一般模型是够用了

网友:
简易的液压泵

网友A:
蓝水是怎么压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水是怎么压进去的?

两针筒,一进一出!